[求助]用KEIL2 汇编语言编写程序怎么烧到开发板里没有反应啊

楼主(2012-06-01):
初学单片机 买了个开发板 想自己编程烧进去试试 可怎么用KEIL的时候使用汇编语言一编译就3个警告呢 还有 按照本论坛的方法使用KEIL生成HEX文件后  在烧进板子的时候 板子显示烧入正确 但是却没有任何反应 请问我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

网友A:
可能的原因很多很多。

首先你要确定,硬件、电路方面,单片机是否正常。

如果没有问题,找一个别人的、成熟的程序写入单片机试一试。

然后自己写一个简单的程序,比如让某端口上的发光二级管闪动。

楼主:
嗯 我用机器自带的hex文件可以的 就是自己用keil2编的时候老是出现警告 然后生成的hex文件导入板子的时候程序显示成功 可就是没有led灯的动作 难道是我的keil使用有问题

楼主:
还是不行呀 为什么呀 程序和板子都没问题呀 是不是哪里设置不对呀 求帮助啊

网友A:
要看出现什么警告了。

楼主:
这个 我是初学 在用KEIL4编的时候没有错误和警告 在往板子里烧的时候也没有异常 只是灯没有反应 但是STC-ISP V391软件显示写入成功 我的程序是这个: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30H
START:
MOV SP,#5FH
MOV A,#80H
LOOP:
MOV P1,A
RL A
LCALL DELAY
LJMP LOOP
DELAY:
D1:MOV R6,#255
D2:NOP
NOP
NOP
NOP
DJNZ R6,D2
DJNZ R7,D1
RET
END

这是照着网页的教程编的 在用KEIL4编的时候没有错误和警告 在往板子里烧的时候也没有异常 只是灯没有反应 但是STC-ISP V391软件显示写入成功

但是下边这个就可以运行

ORG 0000H
AJMP START
ORG 0030H
START:MOV SP,#60H
CLR P1.4
MOV P2,#00110101B
CLR P0.0
ACALL DELAY
SETB P0.0
CLR P0.1
ACALL DELAY
SETB P0.1
CLR P0.2
ACALL DELAY
SETB P0.2
CLR P0.3
ACALL DELAY
SETB P0.3
CLR P0.4
ACALL DELAY
SETB P0.4
CLR P0.5
ACALL DELAY
SETB P0.5
CLR P0.6
ACALL DELAY
SETB P0.6
CLR P0.7
ACALL DELAY
SETB P0.7
LCALL DELAY
AJMP START
DELAY:
MOV R0,#255
D1:MOV R1,#255
DJNZ R1,$
DJNZ R0,D1
RET
END

请问我的问题出在哪里呢 求指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