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寄存器中的Ri和Rn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2-06-01):
工作寄存器中的Ri和Rn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一般来说(许多资料如此),Ri仅仅指R0或R1,RN指R0~R7中的任何一个。

楼主:
啊哦 谢谢 那还分开来用 多麻烦 为啥功能不统一了呢

网友A:
R0、R1,可以作为间接寻址地址指针,R2~R7不行,比如  MOV   @R0, A   , MOV   @R1, A  可以,而不可以“ MOV   @R2, A”   ,所以在讲解的时候用“Ri、 Rn”这样表示(仅仅在讲解时这样用,实际程序中是不会出现"Ri、 Rn“的),方便叙述。

楼主:
啊 十分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