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51的io口内部上拉电阻分压多少

楼主(2012-06-01):
高电平输出时 io口内部上拉电阻分去多少电压

网友A:
高电平时V2饱和导通 导通电压也就零点几伏 用电源电压减去这个导通电压就是上拉电阻的电压

楼主:
以下是引用icemeteorx在2012-6-1 17:54:12的发言:
高电平时V2饱和导通 导通电压也就零点几伏 用电源电压减去这个导通电压就是上拉电阻的电压

我说的是高电平输出时 V2截止 内部上拉电阻分压多少 内部上拉电阻有多大

如IO口的引脚外部接个 1k的负载电阻 这1k的电阻电压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