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S1302 每隔10秒交替显示日历和时钟问题

楼主(2012-06-02):
主函数用了一个switch 每隔十秒在8位数码管上 交替显示时钟和日历  但0-9秒(10秒)第五秒正常有时钟跳到日历显示   14秒就又由日历跳回时钟显示  按照正常的是10-19秒(10秒)第十九秒由日历跳回时钟的     调试很多次  不知道问题出哪 请高手帮忙解决啊 谢谢了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SCK=P3^6;
sbit SDA=P3^4;
sbit RST = P3^5;   // DS1302复位
unsigned char l_tmpdate[7]={0,0,9,8,6,5,12};//秒分时日月周年08-05-15 12:00:00
unsigned char l_tmpdisplay[8]={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
code unsigned char write_rtc_address[7]={0x80,0x82,0x84,0x86,0x88,0x8a,0x8c}; //秒分时日月周年 最低位读写位
code unsigned char read_rtc_address[7]={0x81,0x83,0x85,0x87,0x89,0x8b,0x8d};
code unsigned char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
            //共阴数码管 0-9  '-' '熄灭‘表
void delay();//延时子函数,5个空指令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lp,unsigned char lc);//数字的显示函数;lp为指向数组的地址,lc为显示的个数
void Write_Ds1302_byte(unsigned char temp);
void Write_Ds1302( 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Read_Ds1302 ( unsigned char address );
void Read_RTC(void);//read RTC
void Set_RTC(void); //set RTC

void main(void)
{

  Set_RTC();
 while(1){

  Read_RTC();
  switch (l_tmpdate[0]/10)   //设计每个5秒 交替显示 年月日 时分秒
  {
  case 0:
  case 2:
    case 4:{l_tmpdisplay[0]=l_tmpdate[2]/16;   //数据的转换,因我们采用数码管0~9的显示,将数据分开
        l_tmpdisplay[1]=l_tmpdate[2]&0x0f;
      l_tmpdisplay[2]=10;          //加入"-"
      l_tmpdisplay[3]=l_tmpdate[1]/16;
      l_tmpdisplay[4]=l_tmpdate[1]&0x0f;
      l_tmpdisplay[5]=10;
      l_tmpdisplay[6]=l_tmpdate[0]/16;
      l_tmpdisplay[7]=l_tmpdate[0]&0x0f;break;
      }
  case 1:
  case 3:
  case 5:{l_tmpdisplay[0]=l_tmpdate[6]/16;
       l_tmpdisplay[1]=l_tmpdate[6]&0x0f;
       l_tmpdisplay[2]=10;
       l_tmpdisplay[3]=l_tmpdate[4]/16;
       l_tmpdisplay[4]=l_tmpdate[4]&0x0f;
        l_tmpdisplay[5]=10;
       l_tmpdisplay[6]=l_tmpdate[3]/16;
       l_tmpdisplay[7]=l_tmpdate[3]&0x0f;break;
       }
  default:
   break;
  }
  display(l_tmpdisplay,8);
  }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lp,unsigned char lc)//显示
{
 unsigned char i;  //定义变量
 P0=0;     //端口2为输出
 P2=P2&0xF8;    //将P2口的前3位输出0,对应138译门输入脚,全0为第一位数码管
for(i=0;i<lc;i++)//循环显示

{ P0=table[lp];  //查表法得到要显示数字的数码段
 delay();    //延时
 P0=0;     //清0端口,准备显示下位
 if(i==7)    //检测显示完8位否,完成直接退出,不让P0口再加1,否则进位影响到第四位数据
 P2++; //下一位数码管
  }
}
void delay(void)        //延时子函数
{
 unsigned char i=20; //i的值的大小可以决定数码管的亮暗的程度
 while(i)
  i--;
}

void Write_Ds1302_Byte(unsigned  char temp)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8;i++)      //循环8次 写入数据
  {
   SCK=0;
     SDA=temp&0x01;      //每次传输低字节
     temp>>=1;    //右移一位
     SCK=1;
   }
}

/****************************************************************************/
void Write_Ds1302( 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dat )
{
  RST=0;
 _nop_();
  SCK=0;
 _nop_();
  RST=1;
  _nop_();   //启动
  Write_Ds1302_Byte(address); //发送地址
  Write_Ds1302_Byte(dat);  //发送数据
  RST=0;    //恢复
}
/****************************************************************************/
unsigned char Read_Ds1302 ( unsigned char address )
{
  unsigned char i,temp=0x00;
  RST=0;
 _nop_();
  SCK=0;
 _nop_();
  RST=1;
 _nop_();
  Write_Ds1302_Byte(address);
  for (i=0;i<8;i++)   //循环8次 读取数据
  {
   if(SDA)
   temp|=0x80;   //每次传输低字节
  SCK=0;
  temp>>=1;   //右移一位
   SCK=1;
 }
  RST=0;
 _nop_();  //以下为DS1302复位的稳定时间
  RST=0;
 SCK=0;
 _nop_();
 SCK=1;
 _nop_();
 SDA=0;
 _nop_();
 SDA=1;
 _nop_();
 return (temp);   //返回
}
/****************************************************************************/
void Read_RTC(void)  //读取 日历
{
 unsigned char i,*p;
 p=read_rtc_address;  //地址传递
 for(i=0;i<7;i++)  //分7次读取 秒分时日月周年
 {
  l_tmpdate=Read_Ds1302(*p);
  p++;
 }
}
/***********************************************************************/
void Set_RTC(void)  //设定 日历
{
 unsigned char i,*p,tmp;
 for(i=0;i<7;i++){           //BCD处理
  tmp=l_tmpdate/10;
  l_tmpdate=l_tmpdate%10;
  l_tmpdate=l_tmpdate+tmp*16;
 }
  Write_Ds1302(0x8E,0X00);

  p=write_rtc_address; //传地址
  for(i=0;i<7;i++)  //7次写入 秒分时日月周年
  {
    Write_Ds1302(*p,l_tmpdate);
    p++;
  }
  Write_Ds1302(0x8E,0x80);
}

楼主:
坐等高手 大神来帮忙解决啊

网友A:
读1302的秒寄存器的十位=1、3、5显示时钟;

读1302的秒寄存器的十位=0、2、4显示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