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弟对这个手持风扇的问题求助大家

楼主(2012-06-02):
上个星期我买了一个 WP 手机,并赠送了一个小礼品,一个时尚的手持式小风扇.

由于我并不熟悉单片机,所以对于它我有两个问题要请教大家:

1. 它在风页上的芯版是否涉及到单片机的应用? 什么类型的单片机?

2. 如何修改里的文字,变为我想要的文字,用到什么工具或软件?

详细的视频地址如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A2NDY3MjQw.html

图片参考如下:

盼大家回复.谢谢!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6-2 11:55:32编辑过]

网友A:
有涉及到什么,你把它拆开看一下,应该是一目了然的

网友B:
这个肯定涉及到单片机。

楼主:
里面的文字如何更换呢?

网友B:
想变更文字,首先要会一点单片机。

楼主(2012-12-14):
我想修改里面的文字,要用到什么仪器工具呢

大家帮帮我,然后我去买这些仪器工具。

谢谢。

网友C:
你参考一下这个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0.311.ng2eIU&id=9440264231

网友B:
想改里面的字,无论什么硬件工具都需要你的单片机知识来支持,所以单片机知识是必须的。

但是你要有心理准备,一是芯片大都是加密的,在其基础上改动基本上不大可能。二是上面的芯片能否取下?如取不下来就比较麻烦了。

如果这个小小的玩意儿能带你走进单片机世界,那确实是你的意外收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