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请问SFR的地址是在哪里的地址?

楼主(2012-06-02):
 80c51单片机的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地址比如ACC E0H,B F0H,这些是指在那里的地址?RAM还是ROM呢?
RAM 只有128B,不可能编到E0H、F0H啊。

网友A:
指的是RAM

问这个问题说明你没有仔细看书哦

呵呵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6-3 8:27:27编辑过]

网友A:
51有256RAM

分为两大类

用户随机存储器和系统RAM

网友A:
ACC ,PSW,P0,P1,,,等等都属于特殊寄存器,都死在高128位地址以内

网友A:
另外ROM,是程序存储器,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是用来放程序的,一般不用来存放变量什么的

楼主:
 谢谢,我再查下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