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我修改下程序 毕设急用...好心人来

楼主(2012-06-06):
毕设要做一个基于ATMEGE48的超声波测距系统  用的超生模块是HY-SRF05  给的模块只有51C的程序  本人新手  改了一下发现实现不了测距   求大神帮忙指导

//晶振=8M
//MCU=STC10F04XE
//P0.0-P0.6共阳数码管引脚
//Trig  = P1^0
//Echo  = P3^2
//#include <reg52.h>     //包括一个52标准内核的头文件
//B口、D口用于数码显示,C口用于探头
#include <avr/io.h>
#include<util/delay.h>
#include<avr/interrupt.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一下方便使用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
unsigned char CLK_DIV = 0x97;//sfr  CLK_DIV = 0x97; //为STC单片机定义,系统时钟分频
                     //为STC单片机的IO口设置地址定义
unsigned char P0M1=0x93;//sfr   P0M1   = 0X93;
unsigned char P0M0=0x94;//sfr   P0M0   = 0X94;
unsigned char P1M1=0x91;// sfr   P1M1   = 0X91;
unsigned char P1M0=0x92;//sfr   P1M0   = 0X92;
unsigned char P2M1=0x95;//sfr P2M1   = 0X95;
unsigned char P2M0=0x96;//sfr P2M0   = 0X96;
//***********************************************
#define Trig_1 PORTC|=(1<<0)//sbit Trig  = P1^0; //产生脉冲引脚
#define Trig_0 PORTC&=~(1<<0)

#define Echo_1 PORTC|=(1<<2)//sbit Echo  = P3^2; //回波引脚
//可能用不上这个定义

#define test_1 PORTC|=(1<<1) //sbit test  = P1^1; //测试用引脚
#define test_0 PORTC&=~(1<<1)

uchar SEG7[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数码管0-9//uchar code SEG7[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数码管0-9
uint distance[4];  //测距接收缓冲区
uchar ge,shi,bai,temp,flag,outcomeH,outcomeL,i;  //自定义寄存器
uchar succeed_flag;//bit succeed_flag;  //测量成功标志

//********函数声明
void 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void delay_20us();
//void pai_xu();

int main(void)   // 主程序

 DDRC=0XFF;
 DDRD=0XFB;
 PORTC=0X00;
 PORTD=0X00;

 uint distance_data,a,b=0,x=0;
   uchar CONT_1=0;
   CLK_DIV=0X03; //系统时钟为1/8晶振(pdf-45页)
     P0M1 = 0;   //将io口设置为推挽输出
     P1M1 = 0;
     P2M1 = 0;
     P0M0 = 0XFF;
     P1M0 = 0XFF;
     P2M0 = 0XFF;
   i=0;
   flag=0;
 test_0;// test =0;
 Trig_0;//Trig=0;       //首先拉低脉冲输入引脚

 TCCR1A=0x00 ;//TMOD=0x11;    //定时器0,定时器1,16位工作方式

 TCCR1C=0x00;

 //TCCR1B=0x03 ;//64分频(同时启动了计时器) //TR0=1;      //启动定时器0
           // IT0=0;        //由高电平变低电平,触发外部中断
          // ET0=1;        //打开定时器0中断
          //ET1=1;        //打开定时器1中断
 cli();// EX0=0;        //关闭外部中断
 sei();// EA=1;         //打开总中断0

while(1)         //程序循环
 {
   cli();//EA=0;
      Trig_1;
        delay_20us();
        Trig_0;         //产生一个20us的脉冲,在Trig引脚
        while((PINC&0x06)==0); //等待Echo回波引脚变高电平
     succeed_flag=0; //清测量成功标志
     EIFR=0x01;// EX0=1;          //打开外部中断0

  TCNT1H=0xfd;//TH1=0;          //定时器1清零
        TCNT1L=0x77;//TL1=0;          //定时器1清零

  //TF1=0;          //
        TCCR1B=0x03 ;//64分频(同时启动了计时器) //TR1=1;          //启动定时器1
     sei();//EA=1;

      while(TCNT1<30);//等待测量的结果,周期65.535毫秒(可用中断实现)
  TCCR1B=0x00;// TR1=0;          //关闭定时器1
        EIFR=0x00;//EX0=0;          //关闭外部中断

    if(succeed_flag==1)
      {
     distance_data=outcomeH;                //测量结果的高8位
           distance_data<<=8;                   //放入16位的高8位
     distance_data=distance_data|outcomeL;//与低8位合并成为16位结果数据
           distance_data*=12;                  //因为定时器默认为12分频
           distance_data/=58;                   //微秒的单位除以58等于厘米
         }                                      //为什么除以58等于厘米,  Y米=(X秒*344)/2
                                          // X秒=( 2*Y米)/344 ==》X秒=0.0058*Y米 ==》厘米=微秒/58
    if(succeed_flag==0)
     {
             distance_data=0;                    //没有回波则清零
       if(x==1)
    {
     test_0;                       //测试灯变化
     x=0;
    }
    else
    {
     test_1;
     x=1;
    }
           }

     ///       distance=distance_data; //将测量结果的数据放入缓冲区
     ///        i++;
     ///  if(i==3)
   ///      {
   ///        distance_data=(distance[0]+distance[1]+distance[2]+distance[3])/4;
     ///        pai_xu();
     ///        distance_data=distance[1];

    a=distance_data;
       if(b==a) CONT_1=0;
       if(b!=a) CONT_1++;
       if(CONT_1>=3)
     { CONT_1=0;
     b=a;
     conversion(b);
   }
   ///   i=0;
    ///  }
  }
}
//***************************************************************
//外部中断0,用做判断回波电平
ISR(INT0_vect)//INTO_()  interrupt 0   // 外部中断是0号
 {
     outcomeH =TCNT1H;//outcomeH =TH1;    //取出定时器的值
     outcomeL =TCNT1L;//outcomeL =TL1;    //取出定时器的值
     succeed_flag=1;   //至成功测量的标志
     EIFR=0x00;//EX0=0;            //关闭外部中断
  }
//****************************************************************
//定时器0中断,用做显示
ISR(TIMER1_OVF_vect)//timer0() interrupt 1  // 定时器0中断是1号
   {
   TCNT1H=0xfd; //写入定时器0初始值
  TCNT1L=0x77;
  switch(flag)
      {case 0x00:PORTD=ge; PORTB=0xfd;flag++;break;
     case 0x01:PORTD=shi;PORTB=0xfe;flag++;break;
     case 0x02:PORTD=bai;PORTB=0xfb;flag=0;break;
      }
   }
//*****************************************************************
/*
//定时器1中断,用做超声波测距计时
timer1() interrupt 3  // 定时器0中断是1号
    {
TH1=0;
TL1=0;
     }
*/
//******************************************************************
//显示数据转换程序
void 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
    uchar ge_data,shi_data,bai_data ;
    bai_data=temp_data/100 ;
    temp_data=temp_data%100;   //取余运算
    shi_data=temp_data/10 ;
    temp_data=temp_data%10;   //取余运算
    ge_data=temp_data;

    bai_data=SEG7[bai_data];
    shi_data=SEG7[shi_data];
    ge_data =SEG7[ge_data];

    cli();//EA=0;
    bai = bai_data;
    shi = shi_data;
    ge  = ge_data ;
 sei();//EA=1;
 }
//******************************************************************
void delay_20us()
 {
  _delay_us(20);//uchar bt ;

大神快出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