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C15F104E下载程序出现问题

楼主(2012-06-06):
我用STC15F104E下载,版本用的是6.18的最新版本了,然后芯片好像是1104出的,原先用USB转串口可以使用,后面不知道是不是USB转串口坏了,也不能下载了,在其他电脑也一样,因为这电脑没直接的串口,而在其他电脑上直接用串口可以下载,后面换了一条USB转串口线,但总是这样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
  单片机型号: STC15F104E
  固件版本号: 6.7Q

当前芯片的硬件选项为:
  . P3.2和P3.3与下次下载无关
  . 上电复位时不增加额外的复位延时
  . 复位引脚用作普通I/O口
  . 检测到低压时复位
  . 低压检测门槛电压 : 3.82 V
  . 低压时不能进行EEPROM操作
  . 上电复位时,硬件不启动内部看门狗
  . 上电自动启动内部看门狗时的预分频数为 : 256
  . 空闲状态时看门狗定时器停止计数
  . 启动看门狗后,软件可以修改分频数,但不能关闭看门狗
  . 下次下载用户程序时,不擦除用户EEPROM区

开始测试频率 ...
开始调节频率 ...
调节后的频率: 11.049MHz (-0.088%)

正在重新握手 ...
命令未响应,下载失败 !

总是在握手的时候为响应,而导致下载失败,而在其他电脑上用这USB转串口,连单片机都不能检测到,因而就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问题了,波特率也换了N种了,有的能检测到芯片,有的波特率不能检测到,请哪位大侠碰知道这类问题,麻烦告知一下,谢谢啦!!!!

网友A(2012-07-23):
STK mcu

QQ:1123803079

网友B:
 设置最低=最高试试。要不换一下转换设备试试。
有一些的USB转串口晶振不准

网友C:
其他STC片子可以正常少些吗?应该是烧写器问题

网友D(2013-04-30):
把波特率上限值和下限值设一样

网友E(2014-01-20):
换一个USB转串口工具试下。

网友F(2016-04-19):
我用isp下载代码时勾选了p1.0/p1.1低电平有效,但没有将p1.0/p1.1接地,就一直停在“正在检测单片机”上下不去,取消了p1.0/p1.1低电平有效后还是停在那儿下不去,后来找到并将p1.0/p1.1接地后写成了,再去掉选项拆掉连线,后面的下载都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