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大家怎么处理中段和延时的冲突?

楼主(2012-06-06):
新手~~~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终端盒延时怎么谢谢共处不产生矛盾呢? 我现在正在做一个红外和ds18b20和iic在一块的电子钟,把他们单拆开都能行的,但是放在一块就不行了 原因是,红外解码中断会干扰单总线的延时程序,这样 温度就读不到了~~~~ 还有一个例子,前段时间用定时器写了个倒计时器,加上了18b20,但是这样也出现了这种问题,还是中断会干扰延时的准确性,导致单总线通信错误~~~~ 请大家帮忙一下哈

网友A:
18b20的转换时间最长时可达720ms,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如果是12M晶振,16位计时65526微秒(65.5毫秒)为了便于计时,最长也就是取50毫秒,所以一个中断内肯定温度转换完不成。

你可以换一种方式。设一个秒数奇偶标志,或者判断秒数的奇偶,奇数秒发转换指令,偶数秒读数值,2秒钟更新一次温度,对你影响不大吧?这样不用查询转换结束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