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用P0.0产生周期0.1ms脉冲,作为计数器T1输入,定时器T0定时1ms,在定时器中断中判断技术脉冲个数,进而驱动电机正反转,问题是拷进代码后蜂鸣器

楼主(2012-06-07):
这是程序代码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wave=P0^0;
unsigned char Flag;//定义正反转和停止标志位
//sbit KEY = P3^3;

unsigned char code F_Rotation[4]={0xf1,0xf2,0xf4,0xf8}; //正转表格
unsigned char code B_Rotation[4]={0xf8,0xf4,0xf2,0xf1}; //反转表格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延时
{
 while(--i);
}

void T0ISR(void) interrupt 1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a;
 a=TL1;
 while(a>3&& a<11)
 {
     for(i=0;i<4;i++)      //4相
      {
      P2=F_Rotation;  //输出对应的相 可以自行换成反转表格
      Delay(500);        //改变这个参数可以调整电机转速 ,数字越小,转速越大
   }
   }
  while(a<3||a>11)
   {

    for(i=0;i<4;i++)      //4相
      {
      P2=B_Rotation;  //输出对应的相
      Delay(500);        //改变这个参数可以调整电机转速 ,数字越小,转速越大
   }
   }
   a=0;
   TL1=0;
  TL0=0x18;
     TH0=0x1c;

}

 void delay1()
{
unsigned char a,b,c;

for(a=0;a<1;a++)
   for(b=0;b<1;b++)
     for(c=0;c<61;c++);
}

void main()
{

TMOD=0x40;
TL0=0x18;
TH0=0x1c;
TR0=1;
TR1=1;
ET0=1;
EX1=1;         //外部中断0开
IT1=1;         //边沿触发
EA=1;

 while(1)
   {
     wave=0;
  delay1();
  wave=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