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1单片机C语言教程》中关于12864液晶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2-06-07):
175页第三至后面几行关于显示随机数字的代码,后面都加有“+0x30”,请问这个“0x30”是什么意思?谢谢了!

原代码是:
uint ran;
ran=rand();                                     //产生5位随机数字
dis1[0]=ran/10000+0x30;
dis1[1]=ran%10000/1000+0x30;
dis1[2]=ran%1000/100+0x30;
dis1[3]=ran%100+0x30;
dis1[4]=ran%10+0x30;

网友A:
ascii码中30H(16进制)对应的是“0”,31H对应的是“1”,.......39H对应的是“9”。字库中用16进制ascii码对应点阵字型码,所以要加30H(c语言表示为0x30)

楼主:
明白了,谢谢回复。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6-7 21:28:26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