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指令对的吗,大家帮忙看一下

楼主:
   MOV  R2,R3这条指令是不是错的,为什么呀,大家解释一下,汇编语言新手

网友A(2012-06-10):
没有这个语句格式。你可以用  MOV  R2,  03H    或者 MOV  02H,  R3 达到你的目的(假如你是用的是0组寄存器)。

网友B:
也可以借用累加器A

MOV  A,R3

MOV R2,A

网友C(2018-06-03):
不行  没有为什么,规定汇编i就没这一条,附上RAM内部数据传递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