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2864只点亮不显示

楼主(2012-06-10):
    如题,板子 程序 12864都是论坛的,新的,自带的程序烧进去不显示,是引脚的原因吗、

网友A:
讲的太笼统了。

网友B:
忘记了说明了,以后本论坛出货的12864液晶 背后都带一个对比度调节电位器,需要用十字螺丝刀调整到合适的位置才能显示.

网友C(2012-07-20):
我也是这种情况,调了一下午电位器也没显示出东西来,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啊

网友D(2012-09-06):
可能是电压低了,我之前也是这样的只能亮 ,不能显示,你加一个5V的电压上去试一下

网友E(2015-06-26):
你也许用的是无字库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也许用的是无字库屏

可能是代码命令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