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teus仿真i2C通信出现问题

楼主(2012-06-10):
求助论坛里的各位大神,在仿真单片机通过I2C与24C02通信出现问题

在仿真时,51单片中外接AT24C02提示这个警告:[I2CMEM]stop condition whilst memory is transmitting data is unreliable。

原理图和C语言程序都在附件里,,

楼主:
对了,这个程序主要是验证24C02的存储功能,单片机与24C02tongguo i2C通信,当单片机每上电一次或复位一次,单片机就往24C02里加1,然后24C02再通过i2c与单片机通信,把存储的值返回给单片机,并用数码管显示。。。

网友A(2016-08-23):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只是初始化要一分钟 后来就是正常

网友C(2018-03-14):
读取数据的时候,不要停止信号,每次开始读数据的时候加上开始信号

网友C:
在发送停止信号之前,发送一个应答 void Master_ACK24C02() {         _24C02_SCL = 0; // 拉低时钟总线允许SDA数据总线上的数据变化         _nop_(); // 让总线稳定         _24C02_SDA = 1;         //发送非应答         _nop_();//让总线稳定         _24C02_SCL = 1;//拉高时钟总线 让从机从SDA线上读走 主机的应答信号         _nop_();         _24C02_SCL = 0;//拉低时钟总线, 占用总线继续通信         _nop_();         _24C02_SDA = 1;//释放SDA数据总线。         _nop_(); }

网友D(2020-04-15):
实物上没问题

网友E(2021-12-28):
你把接受里的iic_stop删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