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器编程

楼主(2012-06-13):
 编程提示:DDFBDNFDFDH.C(192): warning C291: not every exit path returns a value 高手帮我修改哈,程序如下:#include<reg51.H>
//#include<stdio.h>

#define LEDS 8

/***按键程序***/
char keyscan();

/***显示程序***/
void display();
char dsp[9]={0,0,12,12,12,12,12,12,12}; //初始化显示数组

/***计算程序***/
void calculate(char k,char c1[8],char c2[8]);

/***片选***/
unsigned char code Select[]=
{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码选***/
unsigned char code LED_CODES[]=
{0xC0,0xF9,0xA4,0xB0,0x99, //0-4
0x92,0x82,0xF8,0x80,0x90, //5-9
0x86,0xAF,0xFF,0x7F,0xBF,}; //E,r,空格,.,-

/***main函数***/
void main(void)
{
char i,j,k,c;
char a[8],b[8];
/***定时1ms***/
TMOD=0;
TL0=-(1000/256);
TH0=-(1000%256);
EA = 1; //总中断开关
ET0 = 1; //开中断
TR0 = 1; //启用计数器0
KSC:do
 {
 for(i=1;i<9;i++) //数字录入循环
  {
  dsp[0]=keyscan();
  if(c==2&&dsp[0]<10)  //此段代码验证是否有旧的计算结果在显示,且不再参与新计算
   {
   dsp[1]=dsp[0];
   for(j=2;j<9;j++)
   dsp[j]=12;
   c=0;
   }
  else if(c==2&&dsp[0]>9)  //旧的计算结果将参与新的计算,作为第一个数
   {
   c=0;
   }

  if(dsp[0]==0&&dsp[1]==0&&dsp[2]==12) //个位为0且十位为空时按下0,按键无效,跳回KSC等待正确输入
   {
   /***goto跳转标志***/
   goto KSC;
   }
  else if(dsp[0]>9) break; //有操作符按下,跳出数字录入循环
   else
   {for(j=i;j>0;j--)
   dsp[j]=dsp[j-1]; //移位,以正确显示数字
   }
  }

 if(i==9) //判断是否输入8个有效数字,是则等待操作符,否则直接判断操作符
  {
  do //使用do while无论是否第一个数都取一次操作符
   {
   dsp[0]=keyscan(); //获取操作符号
   if(dsp[0]==14||dsp[0]<10) //按下C或者第9位数字清零
    {
    dsp[1]=0;
    for(i=2;i<9;i++)
    dsp=12;
    c=0;
    }
   }while((dsp[0]==15)&&(c==0));  //等号被按下,等待新的操作符(仅对第一个数字有效)
  }
 else if(dsp[0]==14) //按下C清零
  {
  dsp[1]=0;
  for(i=2;i<9;i++)
  dsp=12;
  c=0;
  }
  while(dsp[0]==15&&c==0)  //未输满8位且是第一个数字即按下等号,等待非等号操作符
  {
  dsp[0]=keyscan(); //获取操作符号
  if(dsp[0]==14||dsp[0]<10) //按下C或者数字都进行清零,重新输入a
   {
   dsp[0]=14; //将dsp[0]置为14,防止因数字清零未能拦截
   dsp[1]=0;
   for(i=2;i<9;i++)
   dsp=12;
   c=0;
   }
  }
 }while(dsp[0]==14);  //数字输入未完成即按下C,重新等待输入
 do
 {
  if(c==0) //没有数字输入
  {
  k=dsp[0]; //存计算符(循环内已排除C、=、数字)
  for(i=0;i<8;i++) //将第一个数存入a[8]
   {
   a=dsp[i+1];
   }

  dsp[1]=0; //清零
  for(i=2;i<9;i++)
  dsp=12;

  c=1; //已输入a
  /***goto跳转标志***/
  goto KSC;
  }
 else if(c==1)
  {
  for(i=0;i<8;i++) //将第二个数存入b[8]
   {
   b=dsp[i+1];
   }
   c=2; //已输入b

  if(dsp[0]!=15) //b输完后操作符不是等号
   {
   calculate(k,a,b);
   for(i=0;i<8;i++) //将计算结果存入a[8],a值更新
    {
    a=dsp[i+1];
    }
   k=dsp[0]; //更新计算符
   c=1;
   /***goto跳转标志***/
   goto KSC;
   }
  }
 }while((dsp[0]==15)&&(c<2)); //直到ab输入完成且按下等号

calculate(k,a,b); //进行最后计算

/***goto跳转标志***/
goto KSC; //跳回KSC,等待新一轮计算

while(1); //防止程序跑飞
}

char keyscan()
{
char KeyL;
char KeyR;
char j;
do
 {
 do
  {
  P3=0xF0;
  P3=P3|0xF0;//行扫描11110000
  if(P3!=0xF0)
   {
   KeyL=P3;
   P3=0x0F;
   P3=P3|0x0F;//列扫描00001111
   KeyR=P3;
   }
  }while(KeyL==0xF0||KeyR==0x0F);
  for(j=0;j<12;j++)  //延时0.001s=1ms
  {;}
 }while(P3!=0x0F);

 switch(KeyL&KeyR)
 {
 case 0x28:{return 0;}
 case 0x11:{return 1;}
 case 0x21:{return 2;}
 case 0x41:{return 3;}
 case 0x12:{return 4;}
 case 0x22:{return 5;}
 case 0x42:{return 6;}
 case 0x14:{return 7;}
 case 0x24:{return 8;}
 case 0x44:{return 9;}
 case 0x81:{return 10;}//加法(第一行,第四列)
 case 0x82:{return 11;}//减法(第二行,第四列)
 case 0x84:{return 12;}//乘法(第三行,第四列)
 case 0x88:{return 13;}//除法(第四行,第四列)
 case 0x18:{return 14;}//清零(第四行,第一列)
 case 0x48:{return 15;}//计算结果(第四行,第三列)
 }
}

void display() interrupt 1 using 1 //利用定时器中断实现间时显示
{
char i,j,h;
ET0=0;
for(j=8;j>0;j--) //扫描8次
 {
 for(i=7;i>=0;i--) //从高位到低位扫描显示
  {
  P2=0;
  P1=LED_CODES[dsp[8-i]];
  P2=Select;
  for(h=0;h<8;h++)
  {;}
  }
 }
TL0=-(1000/256);
TH0=-(1000%256);
ET0=1;
}

void calculate(char k,char a[8],char b[8])
{
char r[8];
long i,x,y;
i=0;
x=0;
y=0;
for(i=7;i>0;i--) //数值转化,将代表空格的12转化为数字0,因为个位不显示空格,默认为0,所以不转化
 {
 while(a==12)a=0;
 while(b==12)b=0;
 }
x=a[4];
x=10000*x;
x=x+a[0]+a[1]*10+a[2]*100+a[3]*1000+a[5]*100000+a[6]*1000000+a[7]*10000000;
y=b[4];
y=10000*y;
y=y+b[0]+b[1]*10+b[2]*100+b[3]*1000+b[5]*100000+b[6]*1000000+b[7]*10000000;

if(k==10)//加法运算
 {
 x=x+y;
 if(x>99999999) //大于8位,显示“Err”
  {
  r[0]=11; //r
  r[1]=11; //r
  r[2]=10; //E
  r[3]=12; //空格
  r[4]=12;
  r[5]=12;
  r[6]=12;
  r[7]=12;
  }
 else
  {
  r[0]=x%10;
  r[1]=(x%100)/10;
  r[2]=(x%1000)/100;
  r[3]=(x%10000)/1000;
  r[4]=(x%100000)/10000;
  r[5]=(x%1000000)/100000;
  r[6]=(x%10000000)/1000000;
  r[7]=x/10000000;
  }
 }
if(k==11)//减法运算
 {
 if(x<y)
  {
  x=y-x;
  if(x>9999999)
   {
   r[0]=11; //r
   r[1]=11; //r
   r[2]=10; //E
   r[3]=12; //空格
   r[4]=12;
   r[5]=12;
   r[6]=12;
   r[7]=12;
   }
  else
   {
   r[0]=x%10;
   r[1]=(x%100)/10;
   r[2]=(x%1000)/100;
   r[3]=(x%10000)/1000;
   r[4]=(x%100000)/10000;
   r[5]=(x%1000000)/100000;
   r[6]=(x%10000000)/1000000;
   r[7]=x/10000000;

   for(i=7;i>0;i--) //将有效数字的高一位转化为-号
    {
    if(r==0&&r[i-1]!=0)
     {
     r=14;
     break;
     }
    }
   }
  }
 else
  {
  x=x-y;
  r[0]=x%10;
  r[1]=(x%100)/10;
  r[2]=(x%1000)/100;
  r[3]=(x%10000)/1000;
  r[4]=(x%100000)/10000;
  r[5]=(x%1000000)/100000;
  r[6]=(x%10000000)/1000000;
  r[7]=x/10000000;
  }
 }

if(k==12)//乘法运算
 {
 i=x;
 x=x*y;
 if(y==0)
  {
  x=0;
  }
 else if(x>99999999||x<i) //积大于99999999或者小于乘数都认为是异常,存在其他可能的溢出,须自行辨别
  {
  r[0]=11; //r
  r[1]=11; //r
  r[2]=10; //E
  r[3]=12; //空格
  r[4]=12;
  r[5]=12;
  r[6]=12;
  r[7]=12;
  }
 else
  {
  r[0]=x%10;
  r[1]=(x%100)/10;
  r[2]=(x%1000)/100;
  r[3]=(x%10000)/1000;
  r[4]=(x%100000)/10000;
  r[5]=(x%1000000)/100000;
  r[6]=(x%10000000)/1000000;
  r[7]=x/10000000;
  }
 }

if(k==13)//除法运算
 {
 if(y==0) //被除数不能为0
  {
  r[0]=11; //r
  r[1]=11; //r
  r[2]=10; //E
  r[3]=12; //空格
  r[4]=12;
  r[5]=12;
  r[6]=12;
  r[7]=12;
  }
 else
  {
  x=x/y;
  r[0]=x%10;
  r[1]=(x%100)/10;
  r[2]=(x%1000)/100;
  r[3]=(x%10000)/1000;
  r[4]=(x%100000)/10000;
  r[5]=(x%1000000)/100000;
  r[6]=(x%10000000)/1000000;
  r[7]=x/10000000;
  }

 }

for(i=7;i>0;i--) //数值转化,将高位的无效数字0转化为空格符12
 {
 if(r==0)
  r=12;
   else
    break;
 }
for(i=0;i<8;i++) //将计算结果存入dsp[9],显示数更新
 {
 dsp[i+1]=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