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ADC0804的CS端接的是那个IO端呢?

楼主(2012-06-14):
 今天对照光盘里的电路原理图和操作手册,标的ADC0804的CS端接的不一致,原理图上显示接D20,60页的那本操作手册(第39页)上标的是接D35,不知道是那个呢?
好像光盘里没有ADC的程序,所以也没法对照。

楼主:
 还有个问题要请教的,电路图中的VREF的参考电压电路没给,不知道参考电压是多少,
有些教材用的参考电压是Vcc/2, 不知道这个参考电压跟输入输出的结果有什么关联呢?

网友A:
光盘里面有adc的程序呢 程序太多  你搜索 模数 2个字就能找到

51hei-5单片机开发板ad的参考电压也是是Vcc/2,是用2个10k的电阻分压得到的

端口定义如下:

sbit ADC0804_SC=P2^0;
sbit ADC0804_RD=P3^7;
sbit ADC0804_WR=P3^6;
sbit DAC0832_SC=P3^2;

楼主:
 这样啊,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