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高手

楼主(2012-06-14):
为什么这句话是错的呢,MOVX A,@R2,这是为什么,我看书上明明有这样的格式,那位高手赐教一下,

网友A:
只能是R0,R1吧

网友B:
你在哪书上看的这样的格式?

书上往往都是写“MOVX   A,  @Ri (Ri=R0或R1),Rn表示R0~R7

总之,只有R0、R1可以用来间接寻址。

楼主:
你说的那点的R0,R1是外部的R1,,我不懂,为什么只有R0,R1,可以间接寻址呀,我才学单片机,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B:
没有为什么。51系列单片机只有“MOVX A,@R0(读);

                                          MOVX @R0, A(写)”

                                   (或“MOVX A,@R1  (读);

                                         MOVX @R1, A(写)”)这样的指令。

      没有针对R2~R7  “MOVX A,@R2”  “MOVX  @R2,  A”   (包括R3~R7都不行)这样的指令

网友C(2018-06-10):
书上的是MOVX A,@Ri,其中i=0/1,没有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