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科普

楼主(2012-06-19):
单片机书上的DA指令到底怎么用的哦,他说的那个用于在BCD码加法运算时,跟在ADD和ADDC指令之后,用来对累加器中的BCD码加法运算结果进行自动修正,看来很久没有懂,能请大家帮忙科普下吗

网友A:
你实在弄不懂,可以用笔演算一下:比如BCD码的两个数相加:66+57,用2进制表示是什么,单片机ADD以后是什么值?使用DA指令以后又是什么值?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网友A:
不过你最好还是先弄明白什么是“BCD码”?和什么是压缩“BCD码”?他们的二进制表示形式是什么样的?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6-25 23:19:16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