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第二个发光二极管也跟着闪烁?

楼主(2012-06-19):
把以下程序烧录51hei单片机开发板,执行不正确帮忙看看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led1=P1^4;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ms(uint);
void display(uchar,uchar);
uchar num,num1,num2,shi,ge;
void main()
{
 led1=1;
 P0=0xdf;
 led1=0;  //此句有没有第二发光二极管都一样闪烁

 TMOD=0x1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TH1=(65536-45872)/256;
 TL1=(65536-45872)%256;
 EA=1;
 ET0=1;
 ET1=1;
 TR0=1;
 TR1=1;
 while(1)
 {
  display(shi,ge);
 }
}
void display(uchar shi,uchar ge)
{
 dula=1;
 P0=table[sh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ms(5);

 dula=1;
 P0=table[ge];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ms(5);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num1++;
 if(num1==4)
 {
  num1=0;
  led1=~led1;
 }
}
void T1_time() interrupt 3
{
 TH1=(65536-45872)/256;
 TL1=(65536-45872)%256;
 num2++;
 if(num2==20)
 {
  num2=0;
  num++;
  if(num==60)
   num=0;
  shi=num/10;
  ge=num%10;
 }
}
谢谢!

网友A:
你这个程序是只要数码管显示,,8个led灯全都都灭是吧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里面的

 led1=~led1; 去掉

然后把开头的 led1=0;  改为led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