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DA转换器的选中地址

楼主(2012-06-20):
      在编波形输出的DA转换程序时,首先要选中该转换器,但是转换器的首地址是怎么确定的呢??求解释啊!!

      谢谢!!

网友A:
看一下51单片机的书

上面有详细的说明解释

一般的51单片机书上都会有写的

网友B:
你的硬件是怎么连接的呢?

该芯片的“片选端”接的是什么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