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eil编译遇到奇怪问题,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2-06-21):
我写一个简单小程序,希望隔一秒蜂鸣器短暂的“嘀”一声,
结果遇到奇怪问题,这么几行,编译就显示:Program Size: data=11.1 xdata=0 code=329
code居然有329?

代码如下:
1 #include"reg52.h"
2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3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4 #define TIMER 25000
5
6
7 sbit suin=P2^2;
8 bit flag;
9 unsigned int y=0;
10
11 void init() //初始化,开定时器0
12 {
13     TMOD=0x01;
14     TCON=0x10;
15     TH0=(65536 - TIMER) / 256;
16     TL0=(65536 - TIMER) % 256;
17     IE=0x82;
18 }
19
20 void main()
21 {
22     init();
23     while(1)
24         {
25
26         }
27 }
28
29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中断
30 {
31
32     y++;
33     y %= 40;
34     if(y == 0)
35         {
36         suin = ~suin;
37         }
38     TH0=(65536 - TIMER) >> 8;
39     TL0=(65536 - TIMER) % 256;
40 }
41

如果把定时器中 y %= 40去掉,编译的code=197, 就这么一句,code居然差别一百多?
如果把开始的unsigned int y = 0;   改成 unsigned int y; 代码也可以少一百多。

请问大家,这是什么问题呢。我用的keil2, keil4都试过了,结果一样。

还有问一下,程序运行的结果不会是简短的“嘀”一声,而是很长的“嘀”一声,不知道为什么呢?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6-21 14:15:06编辑过]

网友A(2012-11-06):
取余运算需要占用的内存多,所以多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