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步动电机的问题,P2_0 = 0起什么用呢?

楼主(2012-06-22):
步动电机程序里有P2_0 = 0;这句,去掉这句试一下,电机转的就不太正常,不知道这个P20 跟电机的关系是什么呢?
看电路原理图,ULN2300上接的是,D10,11,12,13,21,23, 没有D20这个啊,  D21,23的输入在所给的程序中并没用到,请教一下这两个是什么用的呢?

网友A:
原因是因为P2_0 = 0;了  ds1302才不会输出无用数据导致电机运行不良,如果你把ds1302芯片拔掉,这句就不需要了

楼主:
 啊,这个如果不问还真不知道怎么回事,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