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求助

楼主(2012-06-24):
求  一个单片机十六位数减一的汇编程序

就是将一个十六位二进制数  在两个寄存器里,然后中断减一当等于50时置位p2.1

求各位老师帮帮忙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这应该是很简单的吧

网友A:
以下是引用执着未来在2012-6-25 9:42:49的发言:
怎么没人回答啊??这应该是很简单的吧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

听你的口气,你知道很简单啊!

事实上就是很简单。

将定时器/计数器,设置成16位计数模式,按预期值设定计数初值即可。定时器计数+初值=0ffh,将产生中断,在中断程序里,你可以任意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