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面这个数码管同时亮并不停变换相同数字的程序对吗

楼主(2012-07-02):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num;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
sbit d1=P2^0;
sbit d2=P2^1;
sbit d3=P2^2;
sbit d4=P2^3;
void delay(uint z);

void main()
{d1=0;
 d2=0;
 d3=0;
 d4=0;
 while(1)
 {
 for(num=0;num++;num<16)
  {P0=table[num];
   delay(600);
  }
 }
}
void delay(uint z)
{uint x,y;
 for(x=100;x>0;x--)
   for(y=z;y>0;y--);
}

网友A(2012-08-01):
这个事共阳数码管 [upload=c,5.c]viewFile.asp?ID=1180[/upload]
#include #include sbit dula=P2^6; //éù?÷???ú sbit wela=P2^7;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num;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 0xb0,0x99,0x92, 0x82,0xf8,0x80, 0x90}; void delay(uint); void main() { int i=0; P0=0x55; while(1) { wela=1; P0; wela=0; for(num=0;num<10;num++) { dula=1; P0=table[num]; dula=0; delay(500); } i++; if(i%2!=0) P0=0xAA; else P0=0x55;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100;x>0;x--) for(y=z;y>0;y--); }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8-1 11:07:37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