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关于外连RAM的连线

楼主(2012-07-04):
假如80c51要外部接2片16kb的RAM,采用62C128,硬件怎么连线?2片RAM各自工作的地址范围是多少啊?

网友A:
怎么还接两片?太麻烦了。

如果一定这样接,也可以。不知道你的片上的资源是怎样利用的。如果P2口没有其它占用,最简单的可以用P2.7作为第一个的片选,P2.7经过非门反相后作为第二片的片选端。

这样,第一个片子的地址是0000h~7FFFH,另一片的地址是8000~FFFFH。

也可已经3.8译码器74hc138就更好了。

网友B:
地址是多少,是需要根据硬件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