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那里有问题?

楼主(2012-07-05):
//#include "io430.h"
#include "msp430x44x.h"
static unsigned int results;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WDTHOLD; // 停止看门狗定时器
P6SEL |= 0x01; // 输入通道为A0
ADC12CTL0 = ADC12ON+SHT0_15; // 开ADC12, 设置采样时间
ADC12CTL1 = SHP; // 采样定时器
//  ADC12MCTL0 = INCH_0;//存储寄存器初始化
//  ADC12MCTL0 |= SREF_4;//参考电源选择VR+=VREF+;VR-=AVSS

ADC12IE = 0x01; // 使能ADC12IFG.0
ADC12CTL0 |= ENC; // 使能转换
_EINT(); // 使能总中断
{
ADC12CTL0 |= ADC12SC; // 开始转换
_BIS_SR(LPM0_bits); // 进入LPM0
}
}
#pragma vector=ADC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 (void) // ADC 中断处理
{
results = ADC12MEM0; // 将结果存取
_BIC_SR_IRQ(LPM0_bits); // 清LPM0, 设置断点
}

楼主:
请教高手

网友A:
你遇到了什么问题?

让别人盲目的找问题,会很费时间的。自己写这么一段都比盲目分析你这一段程序要快!!

楼主:
不好意思

我要实现把单通道单次AD采样的数据保存到results里,但是程序好像就没有启动采样。

请指教

楼主:
有在线的吗?在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