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ENC28J60模块

楼主(2012-07-06):
大家好,在使用ENC28J60模块时遇到一些问题,想麻烦大家帮助指导下,谢谢!

问题1:我使用的是USB的5V供电,并串联了2个1N4148二极管,接上模块后,发现5V供电被拉低到了4V多,模块的VCC拉低到了2.3V。我用1117芯片想转3.3V,但实际的VCC也只有2.7V。查阅了网上的一些资料后,得到的可能结论是因为受网络变压器HR911105A影响而造成的,请问ENC28J60在VCC为2.3V时能正常工作吗,有办法能解决电压拉低的问题吗?

问题2:我使用的单片机是1T的STC12C5A60S2,和ENC28J60模块进行普通I/O模拟SPI通信时,我发现读出的数据都是0,写入估计也是不正常的,不知道是否与VCC太低有关呢?

谢谢大家!

楼主:
果然和VCC有关哦,不能串2个二极管,串一个就好,VCC大概在3.2V左右,这样寄存器数据就读出来了

网友A:
你的问题我同样遇到过  原因是usb接口供电不够  ,直接用usb接口接的话电压会被拉到3.几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