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达人指教,烧录程序问题

楼主(2012-07-10):
用的单片机是stc12c4052烧片机是stc89系列isp,接线都对,单片机5v供电也没问,就是下载不了程序,操作也无误。求各位大神指教,问题能出在哪里?

网友A:
这么简单说说,别人很难帮你。

你用的什么样的ISP?怎么连接的?怎知道都正确?

楼主:
因为是好几个人分别试的,不可能都错了吧.是40PINSTC89系列ISP下载工具,我做的的排线直接下载到单片机的.

网友A:
stc单片机是用串口下载(烧写)程序的,需要使用MAX232芯片的。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