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用的晶振超过限度会怎样

楼主(2012-07-11):
51单片机用的晶振超过限度会怎样

网友A:
不稳定,死机,复位

楼主:
那我用14.318的可以么

网友B:
14.318的可以用在51hei单片机开发板上没有问题的

网友C:
我也不知道会怎样,试一试不就得了,大不了换个MCU

网友B:
晶振过高是不会烧mcu的  单片机不是酷睿cpu了  超频是不会烧毁的 呵呵

网友D(2012-08-20):
二十多M都能用,何况是十几M的

网友E:
0-33M 51单片机

网友F(2018-05-01):
用四十的试试

网友G(2018-06-01):
不好用呗,单片机都疯了,就不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