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用51单片机读取电压值0至24V

楼主(2012-07-11):
这两天做了一个稳压5V和调压0至24V电路模块,用万用表测试发现输出没有问题,不过比较麻烦的一个地方是可调部分平时不知道输出是多少,要用的时候得拿个万用表测量了才知道输出是多少V,用起来很不人性化,所以想弄个51单片机读取输出电压的值,并让所测的值显示在LCD屏幕上,之前用过一个模数的转换芯片读过0至5V的电压,但是从来没有弄过24V的,现在不知道如何下手,求高手指点下,特别是能够介绍下所用到的芯片。能够支持最大24V。在此先谢谢提供参考意见的朋友了!

网友A:
加个电阻分压下,再去读那个电阻上的电压就好了啊

楼主:
嗯嗯。谢谢指点!

楼主:
如果不想加分压电阻的话,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芯片可以直接读取最低为0最高大于24V。然后转化成单片机可以接收的数字输出。

网友B:
自己做测量表未必就能比万用表准,如果读数不需要什么自动化处理的话,可以自制两根特殊的线,一端可直接接到电路上,另一端接到万用表上。如果想要把0~24V的电压读到51单片机上,可以用较大电压专用的AD转换器,也可以用模电里的比例放大电路来转换电信号,不过如果不进行精心调制(甚至可能需要用比普通万用表还要精密的仪器),那么转换的精度还是比较低的,我们上模电课做模电实验时深有体会,有可能难以满足一些高精度场合的需求。所以本人推荐选用电压范围更大的AD转换器。
至于分压法,要是我就直接放弃了,我觉得这种方法的转换精度太低。
通过AD转换器后的数字信号应该会处理了吧,如果说你还不会的话,建议你去看看网上关于51单片机的教程。另外,个人觉得,这种电路用不着编程的方法来实现,设计一个数字电路加上数码管显示也可以做到,如果一定要显示到液晶上的话,可能会复杂一些,如果这样的话,就用单片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