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2-07-12):
各位大侠你们好,我想在LCD12864屏上显示一个自己想要的图形,如何取模弄上去,谢谢高手的指教

网友A:
在一张白纸上打上128*64个方格(用电脑)在上面画你需要的图案。凡是必经过的方格填充颜色。然后根据你是用的LCD的字节写入显示的方向,8各方格(横向或竖向根据LCD的方向)取为一个字节,填色的方格为1,其余为0即可,一满幅图有128*8字节。

也可以使用取模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