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遇到麻烦了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2-07-13):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p1_1=P1^0 ;

 sbit p2_1=P1^1;

uchar a ;

 void main()

 { while(1)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a=0;

p1_1=0;

p2_1=0;

if(a==20)

{ p1_1=1;

 p2_1=1;

 a=0;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a++;

 } 本来想让p1_1和P2_1每秒闪一次但是就是不能闪

07-13 19:59

网友A:
好像a++加不上去吗?你是不是把他清0了?a=0的位置不对?

网友B:
你掉到while死胡同里去了!我写一段你直接烧进去你看看闪不闪啊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p1_1=P1^0 ;
sbit p2_1=P1^1;
uchar a ;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a=0;
while(1)
 {
 if(a==20)
  {
  p1_1=~p1_1;
  p2_1=~p2_1;
  a=0;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a++;
 }

你的我没改,直接把while的位置调整了一下,我没试,你下下来试试看。你这个活着直接把LED的判断语句直接放在中断里面也可以,main放初始化活着干脆空着。还有就是干脆把while删掉也可以试试看

网友C:
/*话说这个代码测试后也可以用*/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p1_1=P1^0 ;
sbit p2_1=P1^1;
uchar a ;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if(a==20)
    {
     p1_1=~p1_1;
     p2_1=~p2_1;
     a=0;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a++;
}

网友D:
怎么可能会闪,P1_1、P2_1就开始点亮了,后来都没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