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C语言来计算一个函数调用了多久

楼主(2012-07-18):
可能被调用函数使用了外设 所以有些麻烦

网友A:
你可以用示波器抓某个IO翻转来确定这个时间

网友B:
Keil uVision3界面的 \视图\工程窗口\regs标签\小窗口里,可以直接看到调用函数前后的机器周期和用时(8位小数的sec)(如果你设定了和硬件相同的晶振频率)。前后值之差就是.........

网友C:
以下是引用青苹果在2012-7-18 16:36:20的发言:

你可以用示波器抓某个IO翻转来确定这个时间

这是个硬道理!比什么软件仿真的来得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