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手!!关于单片机和计算机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2-07-18):
各位前辈好!

我现在做项目用到单片机,但是以前完全没学过,不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在网上查找也没有什么针对性,不知道该看什么。所以想向大家请教一下,主要是单片机和PC机的通信问题~~~

1.假如已经设计好单片机电路,通过什么物理接口实现和计算机之间的通信?
2.在接口实现之后,用什么方法捕捉处理单片机传来的信号?

——之前了解到需要用汇编语言编程,请问可以用其他语言比如C++或java吗?有没有已有的特定软件可以完成这个功能?

可能有的问题描述不准确,请各位多多指教!!!

多谢~~~

网友A:
条条大道通罗马,用什么软件都可以,只要实现了

网友B:
单片机的程序肯定是C写的或者汇编,至于电脑上的程序就随便你了。串口调试助手最好了,省事

网友C:
以下是引用月亮晒太阳在2012-7-18 16:55:55的发言:

各位前辈好!

我现在做项目用到单片机,但是以前完全没学过,不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在网上查找也没有什么针对性,不知道该看什么。所以想向大家请教一下,主要是单片机和PC机的通信问题~~~

1.假如已经设计好单片机电路,通过什么物理接口实现和计算机之间的通信?
2.在接口实现之后,用什么方法捕捉处理单片机传来的信号?

——之前了解到需要用汇编语言编程,请问可以用其他语言比如C++或java吗?有没有已有的特定软件可以完成这个功能?

可能有的问题描述不准确,请各位多多指教!!!

多谢~~~

根据你提出的问题的表述,目前还是先从基础学起,然后再做。或者是买现成的模块。

网友D(2016-02-18):
串口调试助手就可以

网友E:
我和你一样从零学起,现在都不知道算不算入门,自己的一点经验分享给你:
单片机程序C语言和汇编都可以,建议用C,比较简单好上手,多按照例子学着写几个就行;上位机也就是PC可以用各种语言随便,网上说C++更好,但是比较难上手,我是业余兴趣,用VB足够了,目前正在学。
1.单片机电路好了之后可以用单片机的串口(51的话就是P3.0和P3.1)和PC的COM口连接通信。
2.捕捉单片机传来的信号在和PC连接好后,软件(自编或串口助手)会自动捕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