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用8051芯片做一个单脉冲输出电路

楼主(2012-07-22):
一,    用8051芯片做一个单脉冲输出电路,芯片供电电压选用5V ,由于电瓶电压为12V,选用一块7805三端稳压器。

二,    要求频率可调,调整范围从2Hz到400Hz,分别用两个按键增加和减小(步进单位待定),用三个8段数码管显示频率,

三,    要求脉冲宽度可调,调整范围从0.01ms到0.5ms,分别用两个按键增加和减小(步进单位待定),用三个8段数码管显示脉冲宽度,

四,    调整频率时,脉冲宽度不变;调整脉冲宽度时,脉冲频率不变。

五,    用三个8段数码管显示一个电压,其电压最高值为900V,

六,    8051的脉冲输出端接一个CMOS的I/O。

新手急求大神相助啊。。。。。只要画个图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