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哪位大侠帮我分析一下这个三极管的作用

楼主(2012-07-23):
大家好 我在做一个单片机实验,单片机IO口高电平是3.3v的,R90接单片机IO口控制CD4052双四选一的模拟开关的地址端,如下图,我想知道这个三极管起什么作用,哪位大侠能给我简单分析一下,多谢!

网友A:
4052A应该是个NET吧

这个三极管就是起一个开关的作用

IO口给高,4052A=0

IO口给低,4052A=1

网友B:
 郭天祥的视频中有讲,你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