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0个串口同时工作

楼主(2012-07-23):
我现在有个项目,要求我的板子外接10个串口。
每个串口独立工作,不定时和我的板子通信。
我的单片机只有两个串口。要扩展为10个串口。
我有两个方案:
1、用CPLD扩展。综合后,发现一个串口占的宏单元太多了。选个宏单元多的CPLD,成本又太高了。
2、用串口护展芯片。好像只有一个片子扩两个串口的,成本还是不低。
请问,各位还有没有好的方案?

网友A:
我觉得你可以在串口里面带上地址通讯,像I2C那样,这样就不需要扩展了,

楼主:
以下是引用青苹果在2012-7-23 16:42:47的发言:

我觉得你可以在串口里面带上地址通讯,像I2C那样,这样就不需要扩展了,

可以,但不适用于我的系统。那10个串口接的东东不是我能控制的。所以不能组网。

网友B:
有扩4个串口的芯片,可以用I2C、SPI等总线来扩。四川维肯电子的芯片VK3366,我以前一个项目用过,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