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监控

楼主(2012-07-23):
利用LHI778红外传感器,在hei51板子上做了个红外监控,效果不错。程序挺简单的,用了个INT0

楼主: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fr WDT_CONTR=0xe1;
sbit beep=P2^2;
sbit P24=P2^4;
sbit P26=P2^6;
sbit P27=P2^7;
uchar flag;
void delay()
{
 uint i;
 uint j;
 for(i=0;i<780;i++)
 for(j=0;j<160;j++);
}
void main()
{
 IT0=0;
 EX0=1;
 EA=1;
 P24=0;
 delay();
 P26=0;
 P27=0;
 while(1)
 {
  WDT_CONTR=0x2f;
  if(!flag)//high powter
  {
   EA=0;
   beep=0;
   delay();
   beep=1;
   delay();
   EA=1;
  }
  else//low powter
  {
   flag=0;
   beep=1;
  }
 }
}
void int0_srv() interrupt 0
{
 flag=1;
}

网友A(2015-08-08):
引用 楼主:
#include <reg52.h>#define uint unsigned int#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fr WDT_CONTR=0xe1;sbit b ...

bit P24=P2^4;
sbit P26=P2^6;
sbit P27=P2^7;

这是什么写法啊   新手 表是不懂

网友B:
C语言的写法

网友C:
sfr WDT_CONTR=0xe1;这个寄存器reg52.h里面没有定义?
这是个什么寄存器,设置成WDT_CONTR=0x2f;是什么工作状态。

网友C:
这是个字节还是个位,看起来像是一个字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fr WDT_CONTR=0xe1;这个寄存器reg52.h里面没有定义?
这是个什么寄存器,设置成WDT_CONTR=0x2f;是什么 ...

  WDT_CONTR是看门狗定时寄存器,以前的51单片机没有内部自带有看门狗,需要时要用外部单独的看门狗芯片,所以reg52.h里面没有看门狗定时寄存器的定义。后来许多改进增强的51系列单片机内部自带有看门狗,同时也有个看门狗的特殊功能寄存器,通过对其设置就可实现看门狗的应用,例如STC89系列单片机WDT_CONTR就是看门狗寄存器,寄存器地址是0xe1。由于reg52.h里面没相关定义,我们就可以用“sfr WDT_CONTR=0xe1”新定义一个看门狗寄存器地址,以后使用时候可以直接写WDT_CONTR就可以了。
WDT_CONTR是8位寄存器,各位功能如下:

位序号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位符号 --  --   EN_WDT CLR_WDT IDLE_WDT PS2  PS1  PS0

  EN_WDT:看门狗允许位,当设置为“1”时,启动看门狗。
  CLR_WDT :看门狗清“0”位,当设为“1”时,看门狗定时器将重新计数。硬件自动清“0”此位。
  IDLE_WDT:看门狗“IDLE”模式位,当设置为“1”时,看门狗定时器在单片机的“空闲模式”计数,当清“0”该位时, 看门狗定时器在单片机的“空闲模式”时不计数。
  PS2、PS1、PS0:看门狗定时器预分频值。简单地说也就是设置看门狗定时的长短。

  上段程序里“WDT_CONTR=0x2f;”是设置启动看门狗,且定时计数不清零。这样看门狗就会不断计数“溢出”使单片机复位。
  注意:WDT_CONTR是不能位寻址的,要像上面这样对其赋值设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WDT_CONTR是看门狗定时寄存器,以前的51单片机没有内部自带有看门狗,需要时要用外部单独的看门狗芯 ...

谢谢您的耐心解答,作者在此使用看门狗是什么用意,是为了系统复位吗?

LHI778红外传感器  是个什么器件,您了解吗。

网友D(2017-04-07):
你好 请问怎么接线呢?另外P24 P26 P27能否更改为其他的引脚

网友E:
我有用松下红外整列传感器可以来扫描出人体热图像,要资料的邮箱我15889617160@qq。com

网友F(2017-11-21):
引用 网友B:
  WDT_CONTR是看门狗定时寄存器,以前的51单片机没有内部自带有看门狗,需要时要用外部单独的看门狗芯 ...

不看解释确实有点看懵了,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你使用这个传感器了么?  探测距离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