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入门求教

楼主(2012-07-24):
单片机可不可以对一些微秒级别的脉冲进行计数,当然这些脉冲的周期不高,周期是毫秒级别的!

网友A:
为什么前面说的是微秒级的,后面周期又成了毫秒呢

网友B:
我想应该是2us的脉冲 周期为毫秒级的

网友C:
由于51单片机定时器/计数器识别外部脉冲需要2个机器周期(上一个周期检测到为1,下一个周期检测到为0才计数一次),使用12M晶振的系统来说,1个机器周期就是1US,理论上说12M晶振的的系统可以,但是为了能够不漏计数,最好采用18M以上的晶振,24M的就可以可靠地计数了。

你这个占空比较大,占空比没有问题。

网友D:
利用51单片机的

计数器可以对于频率小于晶振频率二十四分之一的脉冲计数;

外部中断可以计数的频率更高,可以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