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安装网站的代码不能点亮灯呢??

楼主(2012-07-26):
#include < AT89X51.h> //预处理命令
void main(void) //主函数名 { //这是第一种注释方式
unsigned int a; //定义变量 a 为 int 类型 /* 这是第二种注释方式 */
do{ //do while 组成循环
   for (a=0; a<50000; a++); //这是一个循环
   P1_0 = 0; //设 P1.0 口为低电平,点亮
   led="LED" for (a=0; a<50000; a++); //这是一个循环
   P1_0 = 1; //设 P1.0 口为高电平,熄灭 LED
} while(1); }

这一句又可以.

#include < AT89X51.h>
sbit d0 = P1^4;
void main()
{ d0 = 0; P0 = 0x7f; while(1); }

网友A:
你好 本站的51hei单片机开发板流水灯 是由p0口来控制的, 但是p1.4又可控制流水灯的开关,具体原理你看这个贴就清楚了 http://www.51hei.com/bbs/dpj-4882-1.html

网友A:
你第一个程序 应该是一个闪烁灯的程序吧,你把P1_0   改为 P0_0   然后在前面加一句 P1_4=0;  应该就有闪烁效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