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求单神 指导 偶新手

楼主(2012-07-26):
我编的 动态 数码管显示 不行啊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wex=P2^7; sbit dux=P2^6; uchar num1,num2; uchar code table1[]={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 uchar code table2[]={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 void delayms(uint); void main() { while(1) { for(num2=0;num2<6;num2++) wex="1; " p0="table2[num2]; " { for(num1=0;num1<6;num1++); { dux="1; " p0="table1[num1]; " dux="0; " delayms(500); } wex="0; " } }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网友A:
上面的程序可以运行吗?我没测试呢    还有你可以参考光盘里的例子加入消隐 效果更佳

网友B:
那个延时 有点长 短点效果更好

网友A:
改成这样试试,因为位码和段码是同时变的,写在一个循环里可能比较好一点,程序没加消隐 肯定会有鬼影产生的.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wex=P2^7;
sbit dux=P2^6;
uchar num1,num2;
uchar code table1[]={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
uchar code table2[]={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
void delayms(uint);
void main()
{
 while(1)
   {
   for(num2=0;num2<6;num2++)
   {

   P0=table2[num2];
   wex=1;
   wex=0;

    P0=table1[num2];
	dux=1;
    dux=0;
    delayms(500);

    }
  }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网友C:
多谢 指点啊

网友C:
本来 用的opera 浏览器 发的

网友C: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wex=P2^7;
sbit dux=P2^6;
uchar num1,num2;
uchar code table1[]={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
uchar code table2[]={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
void delayms(uint);
void main()
{
 while(1)
   {
   for(num2=0;num2<6;num2++)
   wex=1;
   P0=table2[num2];
     {
  for(num1=0;num1<6;num1++);
    {
    dux=1;
    P0=table1[num1];
    dux=0;
    delayms(500);
    }
   wex=0;
  }
   }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网友A:
你是用的什么浏览器发的贴啊,这个代码看不太清楚呢?你换成用ie浏览器或者 360浏览器发看看.

看你的程序应该是是用的51hei单片机开发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