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学51单片机

楼主(2012-07-27):
学习单片机有段时间,为了与新人分享,同时也是对自己学习的一个总结,特发此贴,期待大虾们的指点。

楼主:
程序如下:

/*****************************************
函数名称:void SMG(uchar n,uchar dat)
函数功能:给第n个数码管(共阳)写入数字dat
输入参数:要显示数字的数码管n及数字dat
输出参数:无
*****************************************/
#include "main.h"
#define SMG_DSP P2
#define SMG_CS  P3

sbit SMG_CS1=P3^0;
sbit SMG_CS2=P3^1;
sbit SMG_CS3=P3^2;
sbit SMG_CS4=P3^3;
sbit SMG_CS5=P3^4;
sbit SMG_CS6=P3^5;
sbit SMG_CS7=P3^6;
sbit SMG_CS8=P3^7;

void smg(uchar n,uchar dat)
{
 uchar i;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 //0    1    2    3 4
                              0x92,0x82,0xf8,0x80,0x90, //5    6    7    8    9
                              0xa0,0x83,0xa7,0xa1,0x84, //a    b    C    d    E
                              0x8e,0xbf};      //F  -    // 共阳0  -
 for(i=0;i<20;i++)
 {
  SMG_CS=0x00;
  SMG_DSP=table[dat];
  switch(n)
  {
   case 1:  SMG_CS1=1; delay1ms(1); SMG_CS1=0;  break;
   case 2:  SMG_CS2=1; delay1ms(1); SMG_CS2=0;  break;
   case 3:  SMG_CS3=1; delay1ms(1); SMG_CS3=0;  break;
   case 4:  SMG_CS4=1; delay1ms(1); SMG_CS4=0;  break;
   case 5:  SMG_CS5=1; delay1ms(1); SMG_CS5=0;  break;
   case 6:  SMG_CS6=1; delay1ms(1); SMG_CS6=0;  break;
   case 7:  SMG_CS7=1; delay1ms(1); SMG_CS7=0;  break;
   case 8:  SMG_CS8=1; delay1ms(1); SMG_CS8=0;  break;
  }
 }
}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7-27 17:05:40编辑过]

楼主:
程序如下:

/********************************
函数名称:uchar key(void)
函数功能:4*4键盘扫描函数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键盘输入的数据
********************************/
#include "main.h"
#define KEYP P1
uchar code keycode[4][4]={{16,0,16,16},{1,2,3,16},{4,5,6,16},{7,8,9,16}};

uchar key(void)
{
 uchar col,row,scan,keyin,kcode;
 uchar code keytable[4]={0xef,0xdf,0xbf,0x7f};
 //高四位:扫描输出(列);低四位:键盘输入(行)
 for(col=0;col<4;col++)
 {
  KEYP=keytable[col];        //逐列输出扫描信号,逐行输入
  keyin=(~KEYP)&0x0f;     //高四位:屏蔽;低四位:取反
  if(keyin==0)               //无按键按下
   continue;
  else           //有按键按下
  {
   delay1ms(20);       //延时去抖
   if(keyin==0)
    continue;                //键盘抖动
   else        //不是抖动
   {
    for(row=0;row<4;row++)
     if(keyin==0x01<<row) //只有row列按下
     {
      kcode=keycode[3-row][col];
      break;
     }
     else                 //多列按下
      continue;
    while((~KEYP)&0x0f!=0);  //等待按键释放
    }
  }
 }
 return kcode;
}

楼主:
/************************************************************************************* LCD1602驱动函数 *************************************************************************************/ /*******************************写命令说明******************************************/ /*0x01----0x03: 光标移至左上角,AC归零(1.64ms)*/ //0x01 DDRAM填入空白 //0x02--0x03 DDRAM内容不变 /*0x04----0x07:字符、光标与AC控制(40us)*/ //0x04 D1D0=00:字符全部不动,AC-1,光标左移1格 //0x05 D1D0=01:字符全部右移1格,AC-1,光标不动 //0x06 D1D0=10:字符全部不动,AC+1,光标右移1格 //0x07 D1D0=11:字符全部左移1格,AC+1,光标不动 /*0x08----0x0f:字符与光标的开关控制(40us)*/ //0x08--0x0b D2=0,字符不显示 //0x0c D2=1,字符显示;D1D0=00,光标关 //0x0d D2=1,字符显示;D1D0=01,光标闪烁 //0x0e D2=1,字符显示;D1D0=10,光标显示“_” //0x0f D2=1,字符显示;D1D0=11,光标显示“_”与闪烁 /*0x10----0x1f:字符光标的移动控制(40us)*/ //0x10--0x13 光标左移 //0x14--0x17 光标右移 //0x18--0x1b 字符左移 //0x1c--0x1f 字符右移 /*0x20----0x3f:数据与显示模式控制(40us)*/ //0x20--0x23 D4=0,数据总线为4位,D3=0,显示1行,D2=0,点阵为5*7 //0x24--0x27 D4=0,数据总线为4位,D3=0,显示1行,D2=1,点阵为5*10 //0x28--0x2b D4=0,数据总线为4位,D3=1,显示2行,D2=0,点阵为5*7 //0x2c--0x2f D4=0,数据总线为4位,D3=1,显示2行,D2=1,点阵为5*10 //0x30--0x33 D4=1,数据总线为8位,D3=0,显示1行,D2=0,点阵为5*7 //0x34--0x37 D4=1,数据总线为8位,D3=0,显示1行,D2=1,点阵为5*10 //0x38--0x3b D4=1,数据总线为8位,D3=1,显示2行,D2=0,点阵为5*7 //0x3c--0x3f D4=1,数据总线为8位,D3=1,显示2行,D2=1,点阵为5*10 /*0x40----0x7f:设定CGRAM地址(40us)*/ /*0x80----0x8f:设定DDRAM地址(40us)*/ /*******************************写命令说明******************************************/ /*--------------------------------------------------------------*/ //所需头文件 #include #include /*--------------------------------------------------------------*/ //LCD1602与单片机接口定义 #define LCD_IO P0 //P0-0x80,P1-0x90,P2-0xA0,P3-0xB0; sbit LCD_RS = P3^2; //LCD数据/命令选择端(H/L) sbit LCD_RW = P3^3; //LCD 读/写 选择端(H/L) sbit LCD_EN = P3^4; //LCD使能控制端 sbit LCD_BZ = P0^7; //LCD忙标志位 /*--------------------------------------------------------------*/ //检测LCD忙状态 void LCD_busy(void) { LCD_IO = 0xff; //P0口就需要设置 do { LCD_EN = 0; LCD_RS = 0; //指令 LCD_RW = 1; //读出 LCD_EN = 1; //高电平读出 _nop_(); //延迟时间1us }while(LCD_BZ); //LCD_BZ=1表示忙,LCD_BZ=0表示空闲 LCD_EN = 0; } /*--------------------------------------------------------------*/ //写入指令 void LCD_cmd(unsigned char cmd) { LCD_busy(); //检测忙 LCD_RS = 0; //指令 LCD_RW = 0; //写入 LCD_EN = 1; LCD_IO = cmd; //传指令 LCD_EN = 0; //下降沿有效 } /*--------------------------------------------------------------*/ //写入数据 void LCD_dat(unsigned char dat) { LCD_busy(); //检测忙 LCD_RS = 1; //数据 LCD_RW = 0; //写入 LCD_EN = 1; LCD_IO = dat; //传数据 LCD_EN = 0; //下降沿有效 } /*--------------------------------------------------------------*/ //定位输出字符串 void LCD_print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s) { if(x) LCD_cmd(y|0xc0); //x=1第二行显示,x=0第一行显示 0<=y<16 else LCD_cmd(y|0x80); //数据指针=80+地址码(00H~27H,40H~67H) while(*s) { LCD_dat(*s); s++; } } /*--------------------------------------------------------------*/ //LCD初始化 void LCD_init(void) { LCD_cmd(0x38); LCD_cmd(0x0c); LCD_cmd(0x06); LCD_cmd(0x0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