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hex或bin格式的源文件

楼主(2012-07-27):
如题:请问hex或bin格式的源文件有谁会修改吗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8-27 16:04:32编辑过]

网友A:
需要先进行反编译  如果修改的东西少也许能搞定  看运气了

网友B:
改里面少量的东西,应该可以吧。要反编译,找到要改的地方。

网友B:
突然反应过来:你是不是说编辑二进制格式文件的编辑器?

楼主:
修改很少的。。不知谁能帮到我?酬谢。。

网友B:
弄不懂你的意思。

我昨天刚刚编辑、修改了一个二进制的文件。是将半角字符的字模代码,插入到汉字库字模代码的空挡处,6800H~7002H处。

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楼主:
谢谢版主。。

我要修改的是计时时间,比如原来计时时间询环是15分钟倒计时,现在我想修改成10钟或20分钟倒计时。。

网友A:
这个应该不太难

网友C:
用记事本打开就改呗!

难得是,改后还能用,功能也好使!

楼主:
请问你可否帮我改一下吗?谢谢

网友D:
 你的目标机器是什么机器?8051吗?
可以用dis51asm帮你反汇编单步运行找到延时函数。前提是你的程序没有经过花指令加密。
如果加密了那么跟踪就很难了

网友B:
以下是引用dlyt_test002在2012-7-31 8:56:41的发言:

用记事本打开就改呗!

难得是,改后还能用,功能也好使!

看来你没明白楼主的意思。---文件名后缀为 .bin  和.hex 的文件---

二进制文件,需要二进制文件编辑器。记事本打开是乱码。

楼主:
89C52上用的程序

楼主:
再请问有没有高手可以出手帮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