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2864LCD屏,如何用汇编语言画光标?

楼主(2012-07-28):
请大神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带汉字库的LCD不是有光标吗?命令打开就行了。设定光标位置和设定字符位置一样。

楼主:
只知道有光标左右移动的指令,如何设定光标位置呢?谢谢~~

楼主:
以下是引用ahshmj在2012-7-28 22:26:14的发言:
带汉字库的LCD不是有光标吗?命令打开就行了。设定光标位置和设定字符位置一样。

知道有光标左右移动的指令,怎么设定光标的位置呢?谢谢~~~

网友A:
以下是引用茁老大在2012-7-29 14:59:35的发言:

知道有光标左右移动的指令,怎么设定光标的位置呢?谢谢~~~

打开光标以后,和指定写字的位置一样,指定位置即可。

网友A:
不过带汉字库的LCD好像没有半角光标,只有全角光标。

楼主:
以下是引用ahshmj在2012-7-29 21:27:13的发言:

打开光标以后,和指定写字的位置一样,指定位置即可。

打开光标以后,MOV 90H,#TAB  就可以把字写到90H的位置,是这个意思吗?多谢大神指教~~~~

网友B:
汇编、汇编、改C吧!

网友A:
以下是引用茁老大在2012-7-30 12:33:42的发言:

打开光标以后,MOV 90H,#TAB  就可以把字写到90H的位置,是这个意思吗?多谢大神指教~~~~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

你知道不知道,往第二行的行首写字的的命令?(RS=0,发送命令;RS=1发送数据),“MOV 90H,#TAB”?不知道你的意思,好像不对。

发送了这个命令以后,光标就会出现在这个位置。而且可以设置闪动。

如过不知道就再看看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