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呼吸灯的编程思路(C语言)

楼主(2012-07-29):
 呼吸灯的代码怎么写呀,灯的状态不是只有亮和灭两种么?难道还可以设置不同的亮度?

网友A:
用pwm啊   脉宽调制

网友B:
忽明忽暗

网友C(2016-07-30):
引用 网友A:
用pwm啊   脉宽调制

虽说可以用pwm,但就是不理解原理,脉宽调制他的输出也只有高电平和低电平啊,是不是还得加da转换

网友D:
/***************************************************************
* 程序说明:使用P3.2和P3.4来控制P0端口的LED灯,达到手动调节渐亮或渐灭(也可一直按着),
            到最亮或最暗时蜂鸣器发出提示声音;
////////////////////////////////////////////////////////////////
晶振 11.0592M
* 利用定时器控制产生占空比可变的 PWM 波
* 按int0键,PWM值增加,则占空比减小,LED 灯渐暗。
* 按t0键,PWM值减小,则占空比增加,LED 灯渐亮。

什么是PWM技术?简而言之,PWM是一种对模拟信号电平进行数字编码的方法。通过计
数器的使用,方波的占空比被调制用来对一个具体模拟信号的电平进行编码。PWM信号仍然
是数字的,因为在给定的任何时刻,满幅值的直流供电要么完全有(ON),要么完全无(OFF)。
电压或电流源是以一种通(ON)或断(OFF)的重复脉冲序列被加到模拟负载上去的。通的时候即
是直流供电被加到负载上的时候,断的时候即是供电被断开的时候。只要带宽足够,任何模拟
值都可以使用PWM进行编码。
MCS-51系列单片机本身无PWM输出功能, 但可以采用定时器配合软件的方法对输出脉冲进行调
宽来模拟实现,对精度要求不是太高的场合是非常实用的。
****************************************************************/

#include  <reg52.h >
#include  <intrins.h >
sbit S1 =P3^2;  //定义P3.2为增加键
sbit S2 =P3^4;  //定义P3.3为减少键
sbit leds =P1^4;  //定义P3.3为减少键
sbit  BELL =P2^2;   //定义蜂鸣器
unsigned char PWM=0x7f; //PWM赋初值
void Bee();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ms);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

/*--------------------------------------------------*/
void main() //主程序
{
    leds =0;
    P0=0xff;
    TMOD=0x21;
    TH0=0xfc;   //1ms延时常数
    TL0=0x66;   //频率调节

    TH1=PWM ;   //脉宽调节
    TL1=0 ;

     EA=1;
     ET0=1;
     ET1=1;

     TR0=1 ;

   while(1)
   {
     do{
            if(PWM!=0xff)
           {PWM++ ;delayms(10);}
           else Bee();
         }
     while(S1==0);

     do{
           if(PWM!=0x02)
          {PWM-- ;delayms(10);}
           else Bee() ;
          }
     while(S2==0);
   }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R1=0;
    TH0=0xfc;
    TL0=0x66;
    TH1=PWM;
    TR1=1;
    P0=0x7f ;   //启动输出
}

//---------------------------- 定时器1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R1=0 ;
    P0=0xff ;   //结束输出
}

//-------------------------------蜂鸣器子程序
void Bee()
  {
      unsigned char i  ;
      for (i=0  ;i<100  ;i++)
        {
          delay(100)  ;
          BELL=!BELL  ;//BeLL取反
        }
     BELL=1  ;                            //关闭蜂鸣器
     delayms(100);
  }

//-------------------------------- 延时子程序1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 延时子程序2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ms)

{
    unsigned char i;
    while(ms--)
     {
        for(i=0;i<120;i++);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