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mega16与NRF24L01通信

楼主(2012-07-30):
这阵子搞了NRF24L01与ATmega16之间的通信,不知道程序有没有问题,只有上电那刻接收模块两个LED才会亮,把发送模块电源关掉,LED还是会亮,还有复位了接收模块后,接收模块的LED都不亮,模块都是自己焊的,没有PCB,不知道是硬件还是软件出问题了,求高手看下,指点下迷津啊。。另外单片机用的是12M晶振,电源电压4.3V左右下面是发送跟接收程序:

这是发送的程序:

#include<iom16v.h>
#include<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Hign_24L01_MISO  PORTB|=BIT(PB6);
#define Low_24L01_MISO  PORTB&=~BIT(PB6);
#define Read_24L01_MISO  PINB&BIT(PB6);

#define Hign_24L01_MOSI  PORTB|=BIT(PB5);
#define Low_24L01_MOSI  PORTB&=~BIT(PB5);
#define Read_24L01_MOSI  PINB&BIT(PB5);

#define Hign_24L01_SCK  PORTB|=BIT(PB7);
#define Low_24L01_SCK  PORTB&=~BIT(PB7);
#define Read_24L01_SCK  PINB&BIT(PB7);

#define Hign_24L01_CSN  PORTB|=BIT(PB4);
#define Low_24L01_CSN  PORTB&=~BIT(PB4);
#define Read_24L01_CSN  PINB&BIT(PB4);

#define Hign_24L01_CE  PORTB|=BIT(PB2);
#define Low_24L01_CE PORTB&=~BIT(PB2);
#define Read_24L01_CE  PINB&BIT(PB2);

#define TX_ADR_WIDTH 5//发送地址长度
#define RX_ADR_WIDTH 5//接受地址长度
#define TX_PLOAD_WIDTH 32//发送字节的长度
#define RX_PLOAD_WIDTH 32//接受字节的长度
uchar  TX_ADDRESS[T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本地地址
uchar  RX_ADDRESS[R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接收地址
//***************************************NRF24L01寄存器指令*******************************************************
#define READ_REG        0x00   // 读寄存器指令
#define WRITE_REG       0x20  // 写寄存器指令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 读取接收数据指令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 写待发数据指令
#define FLUSH_TX        0xE1  // 冲洗发送 FIFO指令
#define FLUSH_RX        0xE2   // 冲洗接收 FIFO指令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 定义重复装载数据指令
//*************************************SPI(nRF24L01)寄存器地址****************************************************
#define CONFIG          0x00  // 配置收发状态,CRC校验模式以及收发状态响应方式
#define EN_AA           0x01  // 自动应答功能设置
#define EN_RXADDR       0x02  // 可用信道设置
#define SETUP_AW        0x03  // 收发地址宽度设置
#define SETUP_RETR      0x04  // 自动重发功能设置
#define RF_CH           0x05  // 工作频率设置
#define RF_SETUP        0x06  // 发射速率、功耗功能设置
#define STATUS          0x07  // 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发送监测功能
#define CD              0x09  // 地址检测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频道0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频道1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频道2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频道3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频道4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频道5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TX_ADDR         0x10  // 发送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PW_P0        0x11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1        0x12  // 接收频道1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2        0x13  // 接收频道2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3        0x14  // 接收频道3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4        0x15  // 接收频道4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5        0x16  // 接收频道5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栈入栈出状态寄存器设置

void delay1ms(uint n)
{
 uint i;
 while(n--)
     for(i=1;i<1714;i++);
}

void delay1us(uint n)
{
 while(n--)
     asm("nop");
}

void SPI_init(void)
{
  Hign_24L01_CSN;
  DDRB|=BIT(PB5)|BIT(PB7)|BIT(PB4)|BIT(PB2);//将单片机MOSI CSN CE SCK置为输出
  DDRB&=~BIT(PB6)&~BIT(PB3);//将单片机MISO IRQ置为输入
  SPCR|=BIT(SPE)|BIT(MSTR)|BIT(SPR0);//单片机SPI接口寄存器设置:使能SPI,主机模式,数据MSB先发送,0模式,16分频
  SPSR=0;//状态寄存器
}

uchar SPI_RW(uchar data)//读写SPI
{
  SPDR=data;
  while(!(SPSR&BIT(SPIF)));//SPSR状态寄存器SPI中断标志位
  return SPDR;
}

uchar SPI_Read(uchar reg)//读24L01寄存器
{
  uchar reg_val;

  Low_24L01_CSN;
  SPI_RW(reg);//向24L01写入寄存器地址
  reg_val=SPI_RW(0X00);//0X00为读指令
  Hign_24L01_CSN;
  return (reg_val); //返回读取的数据
}

uchar SPI_RW_Reg(uchar reg,uchar value)//写24L01
{
  uchar status;

  Low_24L01_CSN;
  status=SPI_RW(reg);//选择寄存器
  SPI_RW(value);//向寄存器写入数据
  Hign_24L01_CSN;

  return(status);
}

uchar SPI_Read_Buf(uchar reg,uchar *pBuf,uchar bit)//连续向24L01读多个数据
{
  uchar status1,uchar_ctr;

  Low_24L01_CSN;
  status1=SPI_RW(reg);

  for(uchar_ctr=0;uchar_ctr<bit;uchar_ctr++)
      pBuf[uchar_ctr]=SPI_RW(0x00);
  Hign_24L01_CSN;
  return(status1);
}

uchar SPI_Write_Buf(uchar reg,uchar*pBuf,uchar bit)//连续向24L01写多个数据
{
  uchar status1,uchar_ctr;

  Low_24L01_CSN;
  status1=SPI_RW(reg);

  for(uchar_ctr=0;uchar_ctr<bit;uchar_ctr++)
     SPI_RW(*pBuf++);
  Hign_24L01_CSN;
  return(status1);
}

void nRF24L01_TxPacket (uchar *tx_buf)
{
  uchar sta=0;
  uchar flag=0;

  Low_24L01_CE; //待机I模式
  SPI_Write_Buf(WRITE_REG+TX_ADDR,TX_ADDRESS,TX_ADR_WIDTH);//装载发送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RX_ADDR_P0,TX_ADDRESS,TX_ADR_WIDTH); //为了应答接收设备,接收通道0地址和发送地址相同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tx_buf,TX_PLOAD_WIDTH);//装载数据
  SPI_RW_Reg(WRITE_REG+EN_AA,0X01);//数据通道0自动应答允许
  SPI_RW_Reg(WRITE_REG+EN_RXADDR,0X01);//接收通道0允许
  SPI_RW_Reg(WRITE_REG+SETUP_RETR,0X0A);//自动重发延时
  SPI_RW_Reg(WRITE_REG+RF_CH,0X40);
  SPI_RW_Reg(WRITE_REG+RF_SETUP,0X07);//发射频率0dBm
  SPI_RW_Reg(WRITE_REG+CONFIG,0X0E);//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 16位CRC 主发送

  Hign_24L01_CE;
  delay1us(16);//必须大于10us 激发发送
  //Low_24L01_CE;
}

void init_NRF24L01(void)//NRF24L01初始化
{
  SPI_init();
  Low_24L01_CE;
  Low_24L01_SCK;
  Hign_24L01_CSN;
}

void main(void)
{
  uchar TX_BUF[32]={0X01};

  init_NRF24L01();
  while(1)
  {
     nRF24L01_TxPacket(TX_BUF);
  delay1ms(200);
  }
}

这是接收程序:

#include<iom16v.h>
#include<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Hign_24L01_MISO  PORTB|=BIT(PB6);
#define Low_24L01_MISO  PORTB&=~BIT(PB6);
#define Read_24L01_MISO  PINB&BIT(PB6);

#define Hign_24L01_MOSI  PORTB|=BIT(PB5);
#define Low_24L01_MOSI  PORTB&=~BIT(PB5);
#define Read_24L01_MOSI  PINB&BIT(PB5);

#define Hign_24L01_SCK  PORTB|=BIT(PB7);
#define Low_24L01_SCK  PORTB&=~BIT(PB7);
#define Read_24L01_SCK  PINB&BIT(PB7);

#define Hign_24L01_CSN  PORTB|=BIT(PB4);
#define Low_24L01_CSN  PORTB&=~BIT(PB4);
#define Read_24L01_CSN  PINB&BIT(PB4);

#define Hign_24L01_CE  PORTB|=BIT(PB2);
#define Low_24L01_CE PORTB&=~BIT(PB2);
#define Read_24L01_CE  PINB&BIT(PB2);

#define TX_ADR_WIDTH 5//发送地址长度
#define RX_ADR_WIDTH 5//接受地址长度
#define TX_PLOAD_WIDTH 32//发送字节的长度
#define RX_PLOAD_WIDTH 32//接受字节的长度
uchar  TX_ADDRESS[T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本地地址
uchar  RX_ADDRESS[R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接收地址
//***************************************NRF24L01寄存器指令*******************************************************
#define READ_REG        0x00   // 读寄存器指令
#define WRITE_REG       0x20  // 写寄存器指令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 读取接收数据指令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 写待发数据指令
#define FLUSH_TX        0xE1  // 冲洗发送 FIFO指令
#define FLUSH_RX        0xE2   // 冲洗接收 FIFO指令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 定义重复装载数据指令
//*************************************SPI(nRF24L01)寄存器地址****************************************************
#define CONFIG          0x00  // 配置收发状态,CRC校验模式以及收发状态响应方式
#define EN_AA           0x01  // 自动应答功能设置
#define EN_RXADDR       0x02  // 可用信道设置
#define SETUP_AW        0x03  // 收发地址宽度设置
#define SETUP_RETR      0x04  // 自动重发功能设置
#define RF_CH           0x05  // 工作频率设置
#define RF_SETUP        0x06  // 发射速率、功耗功能设置
#define STATUS          0x07  // 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发送监测功能
#define CD              0x09  // 地址检测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频道0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频道1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频道2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频道3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频道4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频道5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TX_ADDR         0x10  // 发送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PW_P0        0x11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1        0x12  // 接收频道1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2        0x13  // 接收频道2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3        0x14  // 接收频道3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4        0x15  // 接收频道4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5        0x16  // 接收频道5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栈入栈出状态寄存器设置

void delay1ms(uint n)
{
 uint i;
 while(n--)
     for(i=1;i<1714;i++);
}

void delay1us(uint n)
{
 while(n--)
     asm("nop");
}

void SPI_init(void)
{
  Hign_24L01_CSN;
  DDRB|=BIT(PB5)|BIT(PB7)|BIT(PB4)|BIT(PB2);//将单片机MOSI CSN CE SCK置为输出
  DDRB&=~BIT(PB6)&~BIT(PB3);//将单片机MISO IRQ置为输入
  SPCR|=BIT(SPE)|BIT(MSTR)|BIT(SPR0);//单片机SPI接口寄存器设置:使能SPI,主机模式,数据MSB先发送,0模式,16分频
  SPSR=0;//状态寄存器
}

uchar SPI_RW(uchar data)//读写SPI
{
  SPDR=data;
  while(!(SPSR&BIT(SPIF)));//SPSR状态寄存器SPI中断标志位
  return SPDR;
}

uchar SPI_Read(uchar reg)//读24L01寄存器
{
  uchar reg_val;

  Low_24L01_CSN;
  SPI_RW(reg);//向24L01写入寄存器地址
  reg_val=SPI_RW(0X00);//0X00为读指令
  Hign_24L01_CSN;
  return (reg_val); //返回读取的数据
}

uchar SPI_RW_Reg(uchar reg,uchar value)//写24L01
{
  uchar status;

  Low_24L01_CSN;
  status=SPI_RW(reg);//选择寄存器
  SPI_RW(value);//向寄存器写入数据
  Hign_24L01_CSN;

  return(status);
}

uchar SPI_Read_Buf(uchar reg,uchar *pBuf,uchar bit)//连续向24L01读多个数据
{
  uchar status1,uchar_ctr;

  Low_24L01_CSN;
  status1=SPI_RW(reg);

  for(uchar_ctr=0;uchar_ctr<bit;uchar_ctr++)
      pBuf[uchar_ctr]=SPI_RW(0x00);
  Hign_24L01_CSN;
  return(status1);
}

uchar SPI_Write_Buf(uchar reg,uchar*pBuf,uchar bit)//连续向24L01写多个数据
{
  uchar status1,uchar_ctr;

  Low_24L01_CSN;
  status1=SPI_RW(reg);

  for(uchar_ctr=0;uchar_ctr<bit;uchar_ctr++)
     SPI_RW(*pBuf++);
  Hign_24L01_CSN;
  return(status1);
}

void init_NRF24L01(void)//NRF24L01初始化
{
  SPI_init();
  Low_24L01_CE;//空闲模式
  Hign_24L01_CSN; //SPI关闭
  Low_24L01_SCK;//关闭时钟
}

void SetRX_Mode(void)//接收模式配置
{
  Low_24L01_CE;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SPI_Write_Buf(WRITE_REG+RX_ADDR_P0,TX_ADDRESS,TX_ADR_WIDTH);//为了应答接收设备,接收通道0地址和发送地址相同
  SPI_RW_Reg(WRITE_REG+EN_AA,0X01);//数据通道0自动应答允许
  SPI_RW_Reg(WRITE_REG+EN_RXADDR,0X01);//接收通道0允许
  SPI_RW_Reg(WRITE_REG+RF_CH,0X40);//射频通道 2.4GHZ
  SPI_RW_Reg(WRITE_REG+RX_PW_P0,RX_PLOAD_WIDTH);//写通道0接收数据长度
  SPI_RW_Reg(WRITE_REG+RF_SETUP,0X07);//发射频率0dBm 发射速率1MHZ
  SPI_RW_Reg(WRITE_REG+CONFIG,0X0F);//接收模式
  Hign_24L01_CE;//开始接收
  delay1us(200);
}

uchar nRF24L01_RxPacket(uchar *rx_buf)//接收数据包
{
  uchar sta,flag;

  flag=0;
  sta=SPI_Read(STATUS);//读取状态寄存器的值判断数据接收情况
  if(sta&0X40)
  {
     Low_24L01_CE;//待机I模式
  SPI_Read_Buf(RD_RX_PLOAD,rx_buf,RX_PLOAD_WIDTH);//单片机读取寄存器的数据
  flag=1;//接收成功标志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sta);//接收到数据后RX_DR,TX_DS,MAX_PT都置高为1,通过写1来清楚中断标志
  SPI_Read(FLUSH_RX);
  }
  return(flag);
}

void main(void)
{
  uchar RX_BUF[32];

  DDRA=0XFF;
  PORTA&=~BIT(PA7)&~BIT(PA6);
  init_NRF24L01();
  SetRX_Mode();
  while(1)
  {
     if(nRF24L01_RxPacket(RX_BUF))
 {
   PORTA|=BIT(PA7)|BIT(PA6);
   delay1ms(200);
 }
  }
}

网友A(2013-04-03):
我也是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