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直流电机要哪些东西啊

楼主(2012-07-30):
驱动直流电机要哪些东西啊????

网友A:
你这就是“原创”啊?

多大的直流电机啊?小的用三极管或ULN2003就可以驱动,大的用继电器,更大的用直流接触器。

如果要变速,有多种方法,电机的类型不同方法也不同。有永磁的、有励磁的,自励的、他励的各不相同。调速的有电阻、斩波器。。。,也许你想用单片机,也是可以的。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7-31 1:44:39编辑过]

网友B:
还有三项的,同步的,异步的,调速方式,变频的,电阻的!

网友A:
以下是引用dlyt_test002在2012-7-31 8:54:55的发言:
还有三项的,同步的,异步的,调速方式,变频的,电阻的!

什么啊!!

楼主说的是“直流电机”,直流的还有“三相”...的?

网友C:
 硬盘直流电机确实是三相的……
以及一部分无刷电机,比如风扇电机都是三相/六相的……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8-1 10:27:02编辑过]

网友D:
三相、四相这些指的都应该是脉冲电机或者叫步进电机吧;电机一般分为直流电机、交流电机、步进电机。

网友A:
以下是引用rgwan在2012-8-1 10:24:55的发言:
 硬盘直流电机确实是三相的……
以及一部分无刷电机,比如风扇电机都是三相/六相的……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8-1 10:27:02编辑过]

即便如此,这种电机也不再叫做“直流电机”。比如步进电机,使用单片机分配脉冲是可以驱动,使用的是直流电源,但他不是直流电机。

硬盘电机与此类似。

直流是不分“相”的,也没有“相”可分。

网友C:
 应该称为脉动直流(脉冲)。
交流异步电机的X、Y、Z三相的电压都是标准的交流波形(即按周期低于/高于地线电压)。
但是步进电机/直流无刷电机三相/六相的电压只会高于地线,不会低于地线。这个并不是交流。而是直流脉冲。

网友A:
以下是引用rgwan在2012-8-2 7:48:47的发言:
 应该称为脉动直流(脉冲)。
交流异步电机的X、Y、Z三相的电压都是标准的交流波形(即按周期低于/高于地线电压)。
但是步进电机/直流无刷电机三相/六相的电压只会高于地线,不会低于地线。这个并不是交流。而是直流脉冲。

没有这样的说法。是否高于地线。如果是三相步进电机,3组绕组的6个端都引出来的,那就更灵活了。正脉冲、反脉冲、1正2反、2正1反都可以。

系统的地线(也许叫零线更准一点)的电平值是可选的。有时小系统和整体系统的地线不一定一致。比如说一个交流信号(为了方便理解,举例说从交流变压器出来的),送到一个放大器的输入端,有可能(信号源的接入方式不同)信号的整个周期全都高于“地”。但一般仍然说是交流信号,而不一定说是“直流脉动信号”。

在双电源(+,-)的系统中,步进电机驱动脉冲也一样。可以是以相对地线来说的双向脉冲,也可以看成是相对于负电源电位的单向脉冲。

“直流”、“脉冲(脉动)”、“交流”是不一样的。直流如果不区分电压的话,只有一种。而“脉动”和“交流”则说不清有多少种了。“正弦波交流电”只是交流电中的一种。

所以,这些说法都不适用于电机的分类。

网友E(2014-08-28):
需要一个直流驱动器,单片机就可以,,

网友F:
小实验的话4个三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G(2015-04-08):
很好的东西!学习了

网友H(2016-11-17):
AD,DA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