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最小系统【高手进】

楼主:
求大侠告知51单片机最小系统电路图,重点是带USB下载功能,本人想自己弄个,方便以后对单片机外围模块的学习。

要求:能够支持STC/ATMEL所有51/52系列单片机程序下载。

网友A(2012-08-01):
  这个功能比较全面的啦:

不过就是你需要USB转UART线,或者是RS232转TTL线。接入COM插针:
这个是我画得一个PL2303的电路。layout也有:

PL2303焊接有点难度。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8-1 0:16:36编辑过]

网友B:
谢谢2楼,不过怎么觉得你的单片机最小系统有点复杂,可否简化点,跟我们一般用的好像不太一样。

网友C:
最小系统也就是晶振和电源,复位电路和单片机。像51系列单片机下载有串口下载和串口转USB的下载。看自己情况而定了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单片机的40接上5V,20接GND。9接RC复位,EA接电源,X1X2接晶振

网友A:
 ATMEL的单片机用ISP接口下载。接上P1.5/P1.6/P1.7/RST/GND就行了(MOSI,MISO,SCK,RST,GND)
STC的用串口下载

网友D(2016-01-18):
楼主的图很好,对我很有帮助,谢谢!

网友E:
STC的最小系统图:

网友F:
能实际一点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个功能比较全面的啦:
不过就是你需要USB转UART线,或者是RS232转TTL线。接入COM插针:这个是我画 ...

犀利犀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