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在线编程线路的疑问!

楼主(2012-08-01):
10/89/90系列典型应用线路图有一点疑问,恳请单片机达人们指点!

1、图中C4电容与C5电容的符号不一样,C4的符号是否表示,C4这个电容可以不区分正负极?
2、C4下面标的104是什么意思?容值到底是多少?
3、图中的二极管和发光二极管应怎么选?(即参数如何定)

网友A:
104 是电阻的意思,是10*10的3次幂(pf),是0.1UF.

网友A:
104还是属于小电容的。而第二个有符号的则是比较大的电容,属于电解电容。电解电容都比较大。便于理解可以这么说大的电容一般选用电解电容,也就是有正负之分了。

网友A:
二极管的问题很多,我也不太清楚,如何选择的问题也要看情况而定。电源指示灯肯定为了方便可见必然使用发光二极管,而有些二极管有整流作用。有的为了使用二极管的单项流动。反接还有稳压作用。

网友B:
104电容一般不分极性。常见的多为瓷片电容。

发光二级管,大的、小的各种颜色的、高亮的等等,你可以不必去管它。只要亮就行,接到电路上,限流电阻控制别让单片机引脚超负荷就行了。可以用发光二极管先串接一个1k~500的电阻,搭接到5v电源两端试试亮度,测一下电流,满意了再焊上。

网友C(2016-10-18):
二极管手册上有,IN5187或IN5189

网友D:
C4 C5组成滤波。C4为瓷片电容,容量为10的4次方,单位是皮法pF,容量较小,一般就用这个单位,不用换算成UF,容量大的才换算成UF,无极性。C5是电解电容,有极性电容,电解电容有的地方反接会炸,有的则不工作,有的正反接都没事,都能正常工作,此处需正接才行。而发光二极管什么颜色都行,注意电流大小即可。一般红黄耐压低,限流电阻要大一些,其他颜色耐压比较高,比如蓝绿,如果用作指示灯那一般都选红色或者绿色。二极管则要分析电路,看该二极管是起什么作用,如果是整流,则用整流管,稳压则用稳压管等。希望能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