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x-1c 单片机开发板 仍在连接中, 请给 MCU 上电(已实验多次,求分析)

楼主(2012-08-01):
我用的是stc89c52,奥科单片机学习开发网的板子。烧录程序时一直提示仍在连接中, 请给 MCU 上电,对于这个问题我作了如下尝试和检查:

1、MCU类型选择正确。

2、COM口选择正确。

3、最高最低波特率尝试了:9600(标准)/1200、2400/2400、1200/1200、2400/1200均不行。

 4、先点下载再按开关、不行。

 5、下载过程中多按几次开关、不行。

6、P1.0和P1.1接地后烧写、不行。

7、P3.0和P3.1短接后使用STC-ISP串口助手,缓冲区中可以收到发送的字符,串口指示灯也在闪烁,这应该标明单片机没有问题是么?

 8、使用过STC-ISP 4.79、4.80、4.88版本,不行。

9、我分别用了串口线(串口对串口)和USB下载线(USB对USB)都是这样。

请高人解答为何我7没有问题但是烧程序时一直提示仍在连接中, 请给 MCU 上电,谢谢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8-1 18:01:00编辑过]

网友A:
试试XP系统

在win7下运行不了的

网友B:
 在RXD上正极对着单片机串一个二极管(快速开关管)就能解决的。
因为串口还会让单片机窃电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8-2 9:37:49编辑过]

楼主:
以下是引用rgwan在2012-8-2 9:37:21的发言:
 在RXD上正极对着单片机串一个二极管(快速开关管)就能解决的。
因为串口还会让单片机窃电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8-2 9:37:49编辑过]

可我用的是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954891873&这样的开发板,请问我如何串上去快速开关管呢?

网友B:
 可以切断单片机P3.0的引线。然后刮掉绝缘漆,正极对着RXD串一个4148(贴片的)即可。
操作可能有危险性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8-2 21:28:06编辑过]